关于联想Z470不触发的故障,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4-11-03):
今天收到同行送来的联想Z470  ,同行说他是从侧面进水了,也就是从USB 接口处进水了, 导致不触发。 我看了下usb附近没什么痕迹。 既然不触发, 就按开机时序查,查适配器电流0.05,不知道正常不  没修过这种机器,等10秒后  待机电流就会跳到0.01. 开始查信号, EC的待机电压有,+3VPCU。南桥的供电也有, 是EC发出的s5on 开启的,   维修的过程中测量晶振两脚电压  一个0.6  一个2.8  感觉不正常 就换了   换了一个电话0.2   一个电压0.4.  没示波器  也不知道对不对。  rsmrst# 这个信号没有,   知道不开机要查lid#信号,一查没3.3V  对地短路,  本人菜鸟都是学主板维修的时候自学的笔记本维修,知道这个LID#信号  应该为高 ,现在是0V  ,对地短路,是不是这个信号肯定不能为低呢?有没有特殊的情况 ?  这个信号连着EC,开关板拆了, 这条线路上连着的电容都拆了,还是短路, 现在判断是不是EC 坏了。   造成插电0.06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这里短路呢, 其中刷过三次bios  没用。请高人指点下,我的思路对吗

网友:
EC干掉不就知道了。。这还不简单啊。

网友:
这个LID信号经常坏,一般是EC问题多,

网友:
是EC问题多

网友:
干掉EC试一下!!

网友:
这还用问  直接干EC

网友:
这个具体测测供电,实在不行在换EC

网友:
朋友的头像挺有诱惑的!!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没这个型号的EC
。需要订了芯片换了才知道。

网友:
谢谢大家,我换了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LID短刷BIOS肯定是没用的,

网友A:
rsmrst# 信号没有,LID#信号 为0V  ,表明EC该换了。

网友B:
你可以先查一下LID相连的元件有没有短路

网友:
挑起LID脚,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查一下LID相连的元件有没有短路

根据图纸 该拆的都拆了。

网友:
EC 供电有问题

网友C:
LID  这个信号要为 3。3 V 才对 这个信号应该不是EC 控制的 是外部上拉的 由待机

网友D:
查条件吧  先干E  C

网友:
EC的问题比较大,干EC

网友:
来看看你是怎么维修的

网友:
为什么我的头像换不了 资料里明明换了这里就还是原来的

网友:
lid没开机不一定必须高

网友:
LID#要为高

网友:
各位今天定了芯片 换上后,还是一样不触发, LID#信号  倒是不短路了,  但是还是不触发,根据时许S5_ON已经发出, 可是RSMRST#依然没电压,  BIOS 刷了三组,   这该怎么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条件吧  先干E  C

换了EC 还是不行啊。。BIOS 刷了两个了。3v 5v   都有了。 s5_on  已经发出  ,rsmrst#  没电压  接下来该怎么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D  这个信号要为 3。3 V 才对 这个信号应该不是EC 控制的 是外部上拉的 由待机

换了EC 还是不行啊。。BIOS 刷了两个了。3v 5v   都有了。 s5_on  已经发出  ,rsmrst#  没电压  接下来该怎么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 信号没有,LID#信号 为0V  ,表明EC该换了。

换了EC 还是不行啊。。BIOS 刷了两个了。3v 5v   都有了。 s5_on  已经发出  ,rsmrst#  没电压  接下来该怎么查啊

网友:
RTC电路看下,问题是不是出在那里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条件吧  先干E  C

你看下图纸,发出RSMRST#的前提条件是什么?现在是没有RSMTST#

网友:
等待你换ec!

网友:
ec,南桥 不开机这两个坏的多

网友:
这机器EC坏了可以测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