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H笔记本开机一点几电流无显示!加焊BOOS芯片正常!

楼主(2014-11-03):
本人菜鸟,今天遇到一很老机子!是修车用的华硕A3H笔记本!开机一点几电流无显示!集显的!加焊北桥,无用!一开始没用诊断卡,测试因为那个无线网卡很老!和现在的无线网卡接口不一样!最后发现诊断卡也可以横着插上去,开机c0  d1  最后到13就不动了!网上搜了很多答案!都说南北桥,内存boos,对我来说太远了,刷boos最简单!找了半天没看到24/25系列的存储器,在百度一下是32个脚的存储器,没有这种编程器!随便拆各换上不开机了!再换回来正常了,能开机了!13 25  26  ……过去了!显示屏亮了!13难道是BOOS芯片虚汗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呀!!!

网友:
修好了 就多测试下 防止返修

有BIOS虚焊的可能 不过在维修总这种幸运的不多 ……

网友:
楼主捡到了,就这么搞定了。

网友:
学习下 我也是菜鸟

网友:
又学到一招,再有不开机的本子先加焊BOOS。

网友:
一般BIOS芯片很少虚汗,不过特别老的机子也有可能。

网友A:
BIOS很少虚,估计还是保护了,加焊过程中BIOS也=放电了

网友:
应该是BIOS放电弄好的,估计客户不小心改BIOS什么东西了

网友:
问题还是有的!不从硬盘或U盘启动!一个小点闪就死机一样!

网友:
有可能 是虚焊 但这种不知怎么搞好的 以后可没这么好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很少虚,估计还是保护了,加焊过程中BIOS也=放电了

嗯,有头脑,有前途

网友:
是不是虚汗啊  没遇见过

网友:
不会是进水的机器吧

网友:
32脚的有可能虚焊

网友:
最好重新刷写bios

网友:
放个电估计就好了吧

网友:
放电,这还要说么!肯定放过的!!

网友:
是bios啊 不是boos

网友:
好资料,新手路过学习了,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