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250不开机

楼主(2014-11-03):
这台是个进水的机器,发现PR111这个地方没有19V  ,拆下后发现烧断了线。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19V的是哪里来的。谁有图纸,给发一分看看

网友:
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19V那里来不知道?
还能有机个地方呢???
试试公共点 或VIN

网友:
后面没短路的话可以直接飞一个过来试试看

网友:
19V在笔记本中就是从保护隔离过来的。

网友:
找个差不多图纸看看

网友:
看芯片定义

网友:
    直接从公共点啦电压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19V还用找?VIN飞过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