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的问题LP8550第一脚怎么看

楼主(2014-11-03):
问个小白的问题LP8550第一脚怎么看

网友:
认真看看 仔细看看

网友A:
这钟封装的引脚应是纵、横座标定位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钟封装的引脚应是纵、横座标定位法了。

怎么个纵横不懂

网友:
应该是左下第一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纵横不懂

图中红点为2B。

网友:
是升压芯片吗?在那个正方形那是A1

网友:
找图纸看二个地线的脚,而后量芯片的二个脚,相通的就是地线,试试,芯片内部的地线脚和PCB版二地线脚基本是相通是,试试看看,也是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

网友:
楼主装这个芯片装之前一定要看仔细了,装反了可是要烧一大片的,因为芯片供电有公共点电压,电压高于12V哦,小心为妙

网友:
有个四方形的左下角对板子的第一脚。 如果不知道板子第一脚在哪里。请参照点位图。。
如果不信我的话。你可以去问卖芯片的。

网友:
一般都是字的左下角为第一脚

网友:
呵呵 拆之前咋不看好啊 怎么现在找第一脚啊

网友:
已换好了。机器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