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满载时有滋滋电流声,不满载情况下没有滋滋电流声求助

楼主(2014-11-03):
富士康690G主板  AMD4400+。用鲁大师测试温度CPU60度正常,但测试温度满负载情况下有滋滋电流声。不测试温度也就是CPU不满载情况下没有电流声。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有影响吗?这一年来电脑经常黑屏跟这个有关系吗
又用鲁大师测试显卡的时候也有电流滋滋声正常码      独立显卡4650

网友A:
可能是CPU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PU供电不足!!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我小白,同求最终的解决方法!!!

网友:
更换滤波电容

网友B:
请问更换哪里的电容呢,电源电容吗?我刚把电源电容全换新了。更换CPU供电电容吗?那显卡也要更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更换哪里的电容呢,电源电容吗?我刚把电源电容全换新了。更换CPU供电电容吗?那显卡也要更换吗?

哪里响 就换那里

网友:
CPU部分电容都换了吧。顺便把电感加焊下

网友:
滤波电容,电流检测,然后MOS管各个检查,一定会OK

网友:
先加焊一下芯片 试试

网友:
不会是GFX 970也是同样的问题吧。。解决了马上给NV公司打电话,,少说也能要个十万八万的

网友:
电流不足,换上下管和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C:
电啸声应该是电感通过的电流引起共振,所以有声音,把cpu旁边的电容都换掉吧。显卡的话也换掉,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啸声应该是电感通过的电流引起共振,所以有声音,把cpu旁边的电容都换掉吧。显卡的话也换掉,看能不能解 ...

跟电源功率不足有关系吗?我之前把电容都换成大一倍的容量有关系吗?

网友:
重点查MOS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