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三块清华同方品牌机

楼主(2014-11-03):
拿到板子目测没有什么外伤,能上电不跑码,简单测了一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再量一下电池电压才1.5v,直接换电池跑码,其它两块直接测电池电压都为1.5v左右。图片今天只能传这几张了。。。明天补上。顺便求个高手从电路图上给解释一下为什么电池电压低会导致不跑码,用atx电源接上后3v待机不就替代它了吗

网友:
不带这么忽悠人的

网友A:
三块电池卖了多少钱

网友:
VIA芯片组的电池没电也会不跑码,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块电池卖了多少钱

网友B:
INTEL的我发现不会,AMD的,NV的发现了很多会。。。

网友:
想积分呢,还是真心想知道为什么电池会引会这种情况呢,找一下班长就会为你解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TEL的我发现不会,AMD的,NV的发现了很多会。。。

是的,跟所学理论对的上,INTEL可能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跟所学理论对的上,INTEL可能会引起不开机

intel主板南桥待机条件也包括RTCVCC和RTCRST#。

网友:
INTEL的我发现不会,AMD的,NV的发现了很多会这才是经验之谈啊……

网友:
他为什么会导致不开机了    求楼主解释下

网友:
没有发现这现像,看到的没电池也昭样正常

网友:
VIA芯片组的还真没见过这个情况

网友D:
部分南桥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会不跑码

网友:
三块电池卖了多少钱?

网友:
华硕板板毛病小,且多

网友:
690芯片组也号这样

网友:
这个问题碰见好多了

网友:
AMD的本身这个电池电压低就会导致什么不跑码呀,不亮机啊,什么的,很奇怪的设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部分南桥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会不跑码

是南桥检测吗?不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南桥检测吗?不是io?
南桥啊,比如技嘉主板

网友:
也有可能是还原BIOS就好了

网友:
貌似原装板电池没电就会引起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