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这两天修台苹果电脑A1278的花屏

楼主(2014-11-03):
上门客户,一台A1278的,花屏,花屏感觉好搞,就接了报价600.客户走开始修。拆开一看是英伟达三桥合一的。南北桥和显卡集成在一样。取来先植个球,看看是不是虚焊。植完焊上结果一样。还是得买一个。订了一个全新的料。无铅的,有点难做,做上去不显,再加热一遍,还不行。唉。取下来重植,早知道先植成有铅的了。重植球焊上。从这时候开始就有点奇怪了,第一次开机不显,强关,再开就显。一般是强关一次再开就能显。有时要关好几次能显。显是显,可经常进系很慢,有时又很快,快的时候操作都正常,慢的时候半天进桌面,进了桌面也很卡。卡的要死,这就郁闷了。再加焊也还是一个样。朋友 们看到这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这料是不是不良啊。没办法再去买了个全新料。直接植成有铅的,做上去,做好以后小心翼翼的装起来,求天保佑不要再出现同样的问题。一按!!灯是亮了。没听到期待的声音,再关,再开。当!亮了。还是一样,现在进系统都是正常的速度也快,就是关机以后再开机第一次很少亮机。一般都是强关以后再开才能开机。这是为什么呢???好像休眠了以也开不起来了,有经验的大神来救救小弟吧!!

补充内容 (2014-11-12 11:25):
为了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把原来的芯片重植球再装回去。试出结果。恢复到原来的故障。花屏。开机也正常了。证明是买的芯片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我买来两片全新的料。在不同的商家买 的。做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4-11-12 11:27):
是桥本身的问题,还是刷个BIOS会好呢,还是桥里面带程序?谁有这个BIOS呢?MCP89MZ-A2 CPU是P8600

网友A:
可怜的娃~!一般加焊接就能好了!为可这么喜欢植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娃~!一般加焊接就能好了!为可这么喜欢植呢?

原装的重植也花的。加焊怎么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重植也花的。加焊怎么能好

反正苹果的机器花屏白屏见得很多!基本上都是加焊就能好!!修好一般还送个风扇调速软件的!

网友:
这不科学,显卡都换了两个了还是这样,估计和显卡没什么关系了吧。

网友:
苹果的机器现在还没有修道;不过下次会注意你讲的问题;在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风扇调速软件  哪里有啊 ?

网友:
三桥合一的就是不好修 修到这样就不错啦

网友:
应该是bga没有做好,或者是芯片损坏了。。。。

网友:
感觉还是桥的问题啊,楼主确定做好了吗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一般先不拆下,加焊一下就能好,买的桥不一定优良品种,还有看看焊盘有无掉点呀!拆上拆上的,附近电容有无不良?

网友C:
这个情况估计还是发的芯片有问题  现在的芯片卖家 太黑了

网友:
是不是做桥的时候掉件了 因为只换了桥其它都没动过吧

网友:
bga没有做好,你要加油

网友:
遇到苹果机花屏,还是先加焊吧!

网友D:
看看背面是不是什么元件移位了

网友:
再买个桥 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估计还是发的芯片有问题  现在的芯片卖家 太黑了

买这两个料是同一批次的。都是10年第23周的不知道是不是料本身问题。主板我保护的很好,没有掉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背面是不是什么元件移位了

仔细看过了没有元件掉或都移位。我保护很好的。BGA 是快克红外加热管。挺 好用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