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用电池不触发,适配器正常,有详细分析

楼主(2014-11-03):
>>>>>>>前言:(可略过)>>>>>>>>>>>>>>>>>>>>>>>>
   这个笔记本拿来,不触发,适配器3.3V小绿灯不亮,折开后壳后,发现电源小板那里进水发霉了,清洗干净后,电源小板上的二极管,两个电阻都腐蚀掉了,补不上去。这没管它。

   看板号是820-2565-A,然后是找图纸,发现论坛没一样板号的图纸,淘宝上也没有,找了一份相似的元器件对不上号,继续找,找了半天,终于找到相似度 极高的点位,然后又找了一份PDF。为了方便大家下载,我直接上传到这里了,如下:
相似的PDF: Apple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太好修 修到这样就很不错啦 这样的机器 挺你拉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检测到电池吧。
另,关于苹果的适配器,也有点不懂,上次修到一个苹果,适配器上标的电压是有一个输出范围的,也就是这个适配器输出的电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变动,好像是14.5--16.5.
而板上的电源接口处,图纸上标有“1-Wire OverVoltage Protection”,看样子是“一线总线”但我没量到过波。

网友B:
我都没学过苹果的电路,没法帮你啊楼主,你修好后一定要告诉我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检测到电池吧。
另,关于苹果的适配器,也有点不懂,上次修到一个苹果,适配器上标的电压是有一 ...

有可能,因为我进系统,发现,电池那里显示“没有电池”。
明天查一下电池接口。

网友C:
SMC_PM_G2_EN   这个信号在电池模式下面。是需要按开关才能出来的吗 (不是很清楚)。
在适配器模式下面。这个SMC_PM_G2_EN  应该是EC自动发出的。楼主可以试试。。在查下。BATLOW_L
楼主可以试试。
修好后楼主要回我

网友:
我上次有一个也是A1286,能认到电池,在系统里显示在充电,但是就是充不进去,充电电感前端波形很正常,但是用波波测量电感只有3.3.。

网友:
我有个图纸是820-2567的图纸,你要不?

网友:
你的这个屏幕接口是斜的 版号应该是820-3115-B 051-9058       需要的话联系我吧 点位图和图纸我都有

网友:
第二天,就直奔电池接口而去:

打阻值发现电池总线SMBUS_SMC_BSA_SDA,比SMBUS_SMC_BSA_SCL低了15欧姆,本来也没在意,只要不是相差太大。
然后上电池,量SMBUS_SMC_BSA_SDA没有3.3V,而SCL有3.3V,看来问题就出在SDA上了。已经可以确定,之前的问题就是由于总线问题,识别不到电池造成的。

量上拉有3.3V,电阻也没问题,看来是什么东西给拉低了。
将U7000充电芯片取了也一样。电容和D6950取了一样。现在还剩下电池和EC了。
把电池取了,用充电器还是一样。
真不想是EC的问题,听说苹果EC带程序,这要换是个麻烦事。
我看电池接口也有些发霉,本着不放过任何意外,将电池接口也给取了。
一样,现在只剩下EC了,将EC F2117LP 20 H给取了,SCL SDA阻值只相差几欧姆了,然后上电池,SDA出3.3V了。看来就是EC的问题了。
论坛搜了一下,苹果的EC带程序,要找料板上的换,我淘宝搜了一下,找不到一样的板号的料板,不管了,先订两个来试试。
第三天:EC来了,换上去,量SDA出3.3V,用适配器直接不触发了。看来只能找料板上的EC了,不然修不好。
第四天:接着又到淘宝订0.35的珠子,把原来的重植上去,适配器可以触发显示,但SDA 0V,也不是什么空焊的问题。
在到这里问同行,要不要订料板,同行说不修了 。
不修了,我也懒的修,太折腾人了,订料板也不确定能不能好。
刚把飞线弄断,准备换回原来的电源头。同行来电话了。
最终同行问客户决定订料板,因为料板找不到一样板号的,只能找到型号一样A1286型号的EC,我也不确定通不通用。只能试一下。
然后买了一片K18 820-2850-A料板, 这片主板目测,芯片布局一模一样的主板。
今天料板到了,观察了一下,看不出什么不同来,几乎就是一样的主板。
为保险,这次全程用BGA操作,上BGA,取EC,植珠,再焊上。
插上适配器,自动触发,正常,因为没装电池,可以显示了,然后关机,怎么关不了机?
管它,直接用电池试一下,按开关,嗯,不触发?
再按,靠,键盘线没插。插好后。
按开关可以触发显示了,正常。  量SDA3.3V正常。
接着插上适配器,亮橙灯,证明已经在充电了,进系统,可以认到电池,然后拔掉适配器也不掉电了。
完美,一切正常。运气也是好的,EC可以用,要是EC用不了的话,这台机就搞不了了,不想再折腾了。
取EC图

料板:

之前发霉地方:

拷机图:

另:电池正常后,单用电池发现EC也不发出smc_pm_g2_en,可见是触发后才发出的,如果单用适配器,EC在检测到SMC_BC_ACOK就会发出。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EC的程序不能读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没学过苹果的电路,没法帮你啊楼主,你修好后一定要告诉我啊,谢谢了

已修好,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C_PM_G2_EN   这个信号在电池模式下面。是需要按开关才能出来的吗 (不是很清楚)。
在适配器模式下面。这 ...

修好了,是EC的问题,还有确实,信号在电池模式下面,按开关才出来,后来正常后我测试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没学过苹果的电路,没法帮你啊楼主,你修好后一定要告诉我啊,谢谢了

谢谢楼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