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无待机的故障,华硕X53S

楼主(2014-11-03):
一台华硕X53S的本本,一开始拿过来故障是触发后电流跑到0.8A就不动了

华硕的图纸难找,于是开始测量各大电感电压,好像除了一个集显供电的没有电压之外,其它的都正常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刷个BIOS,反正饼哥说的,刷刷更健康。又不会扩大故障。

看了下板号  K53SV

刚好硬盘里面找到一个,没版本号的,先刷了再说
刷完之后,亮机了,接上硬盘,好像显卡没驱动那样的16位色,重装了一个系统,还是16位色,驱动精灵打驱动,还是16位色
逛论坛,有人说是BIOS不对,

看内存贴纸,是K53SJ

论坛上没有这个型号的
某宝买了一个,刷上,好了,真色彩出来了

但是接下来又发现问题了,关机之后居然没有待了,待机电流0.007(正常的时候是0.024)量一下3V5V都没有了,重拔插电源,待机、3V5V都出来了
待机电流0.024

华硕的图纸实在找不到,只能盲修了,放过电,换过钮扣电池,换过EC,故障依旧,其它的都不敢动了,
查3V5V待机芯片RT8206A在关机之后,14、27两个开启脚会没有电压,导致无3V5V,拔插电源后就有了。
RT8206A的供电和线性电压都正常。

为什么正常关机后无待机,拔插电源又有待机,各位老师给个思路,看能不能修起来。

网友A:
不对吧,待机0.24在华硕这么新的板子里很明显是待机偏高啊,3/5v开启提前出来了?反而我觉得正常待机应该就是0.00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待机0.24在华硕这么新的板子里很明显是待机偏高啊,3/5v开启提前出来了?反而我觉得正常待机应该就 ...

待机0.007的时候无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待机0.24在华硕这么新的板子里很明显是待机偏高啊,3/5v开启提前出来了?反而我觉得正常待机应该就 ...

打错,是0.024

网友C:
华硕的机器真心不好修,上次修到一台华硕的机器,反正我是没搞出来,我们老板三下五除二不一会就搞出来了,我们那台也是没有待机,待机芯片的开启是一个EC旁边的芯片控制的,不知道华硕的机器是不是都这样,你可以参考一下,用点位图看一下,也许能找出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0.007的时候无3V5V

我觉得基本锁定在EC及BIOS部分,EC已经换过,而且能触发上电,基本EC排除。根据华硕机器BIOS问题多,我觉得还是要刷个BIOS试试,另外在看0.007待机时,BIOS 1脚有无波形,及其他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C:
我感觉就是这个EC旁边的五脚芯片

网友D:
14、27两个开启脚没有电压,这电压是EC发来的吧?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华硕的BIOS也很乱,那你就多多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4、27两个开启脚没有电压,这电压是EC发来的吧?查EC的工作条件。

是直连EC的,已经换过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机器真心不好修,上次修到一台华硕的机器,反正我是没搞出来,我们老板三下五除二不一会就搞出来了, ...

最无奈的是华硕没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直连EC的,已经换过EC了

已经换过EC了,再查它的供电,时钟,复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换过EC了,再查它的供电,时钟,复位啊。

没图纸~~~~~~~~~~~~

网友E:
楼主头像我就不吐槽了。。。

网友F:
你强行拉个3V线性的去做为pwm的开启电压看能不能触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强行拉个3V线性的去做为pwm的开启电压看能不能触发试试

在待机都没有的情况下,只能把VCCRTC拉过去。
我试过,拉过去之后,待机变成0.2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头像我就不吐槽了。。。

欢迎吐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机器真心不好修,上次修到一台华硕的机器,反正我是没搞出来,我们老板三下五除二不一会就搞出来了, ...

别说你老板就是刷了个bios

网友:
最讨厌碰上那样的问题了,楼主决绝后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就是这个EC旁边的五脚芯片

好的,明天去量一下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换过EC了,再查它的供电,时钟,复位啊。

供电都有,时钟集成,复位WRST有电压3。3V

网友:
华硕机器不怎么好搞,没电路图,找个点位看看。在没3/5V待机时查下EC的条件,重点查一下DNBSWON#和RSMRST#这2脚估计是没电压。EC边上5脚管子和6脚的复合管容易坏。

网友:
会不会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目前还没解决吗,期待真相啊

网友H:
有个问题想问下LZ,这纽扣电池如何换的,直接从下往上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说你老板就是刷了个bios

肯定不是啊,我们老板跑的电路,纯粹的盲修,连点位图都没用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个问题想问下LZ,这纽扣电池如何换的,直接从下往上撬吗?

是啊,那还要如何换

网友:
能开机 按理说 EC 应该正常了 华硕的机子是不大好修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楼主的头像很可怕啊

网友:
再没有待机的时候查ec的条件,适配器检测,隔离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