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LE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4-11-03):
今天老板拿了一块板给我(确切的说应该是昨天下班的时候),是华硕A8LE的,一看板号我就想,这不是想搞死我吗,这个没点位图怎么修啊,上论坛一搜发现只有图纸,没法,只好硬着头皮修了,一上电流表发现它自动开机,而且电流上到0.3A左右掉电,然后再次按开关不触发,再一测3.3V  5V竟然没了,心想,老师说过此现像是时钟  声卡  网卡  SATA供电其中有一个短路,于是马上打开图纸,猛测这些供电的对地值啊,最后一圈下来,没有一个是短路的,这下有点泄气了,心想即然这此没有问题,那会是哪里的问题呢,静下心来,思索几分钟,从头屡屡
1. 既然开机掉电到无待机,说明开机芯片保护了,此种情况一般都是有短路才会引起这种故障
2.如果看电流上到0.3A掉电,那这种情况又好像是有供电没有出来完,(但是掉电也不至于连待机都没了吧,此种情况应该有待机才是啊)
想了一下,我应该从哪里入手呢,一下没了头绪,要是有点位图的话应该会好搞点,(掉电的话好像有没有点位图都是一样的,不过本人有点强迫症,一看到华硕的就一定要个点位图心里才踏实)于是问老板,此机还有没有别的型号是一样的,还是老板经验足啊,一想便说此机好像还有一个型号是A8E,于是我就在我的资料上一搜,果然有此机的点位图,终于看到了一丝亮光啊,这下心情都好多了
  那我就从头一步一步来排除,于是测公共点的对地值(正常,这不是废话嘛,如果不正常那不就短路了,多此一举),再测其它电感的对地值(发现也正常,总算干了点正事)
  即然排除了短路的故障那接下来就按分组供电有某组不输出的方法来修吧,于是一个表笔一直接地,另一个表笔点一个个电感,电流表一下开一下关啊(说起来怎么这么麻烦啊,反正大家都知道此过程了,我说不多说了)
  测了一会,终于发现有电感没电啊,一个是CPU供电电感,另一个是下图这个电感,先修哪个供电呢,这个就不用说了吧,肯定先修分组供电了,于是打开点位图(总算派上用场了),看它是哪个供电电感,是什么编号

于是再打开图纸,发现此电感是1.05V的供电

再来看看,此1.05V的电感和1.5V的电感都是受同一个芯片控制,那就是ISL6227,

那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电感有电,而另一个电感没电的情况呢?那就有两种情况了
1. 芯片本身坏
2.那就是1.05V的开关没有到位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到底是哪种情况,由此图我们可以看出,1.05V和1.5V的开关都是来自于SUSB#_PWR这个信号,也就是说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因此可以断定此信号是正常的(因为1.5V已输出),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测了一下1.05V的开关脚,发现是正常的,接下来就不用说了,换芯片呗

于是换了一个芯片上去,发现电流竟然上到0.6A而且不再掉电,于是关掉电流表,上CPU和内存,再一通电,发现电流也是上到0.6A,可是过了两秒,吓了我一大跳,电流一下变成5A了,(为何会出现这么奇怪的现象呢?请求高手帮忙解答)看到这就不用多说了,肯定短路了,于是一测公共点的阻值,发现只有十几欧,于是又用上了烧板法
    没想到烧出的竟然是刚才的1.05V的MOS管,为了保险起见,上下管全换了

换了以后,再测一下公共点的对地值发现有400多欧了,于是再装上CPU和内存,(心里忐忑不安啊,可千万别再出什么乱子啊),怀着不安的心情,按下了电流表的开关,还好没出什么事,看着电流上到1点多安,完美亮机,此机终于修复
  最后还有几个问题,麻烦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1.为什么掉电到待机都没有不是有地方短路而是缺供电呢
  2.为什么修好供电后一开始通电可以,而后再上CPU和内存通电一开始没事,而过两秒后竟5A大短了呢
  发帖不易,希望各位加加分,又不扣自己分的,谢谢

网友:
另附此机的点位图和图纸

A8LE R2.0.rar

网友A:
你这最后还有2个问题容易解释,那就是1.05V的MOS管已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了。否则就不用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最后还有2个问题容易解释,那就是1.05V的MOS管已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了。否则就不用换芯片了。

哦,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其实,这机不用点位图也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机不用点位图也能修好的

是的,这个我知道

网友:
路过的,学习了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下次再这样扣你分了

网友C:
缺供电掉电是正常,这也是掉电的一种情况啊,
本来就有某个芯片的上管不良或者短路了,都会引起大短路的,

网友:
上下管不良,导致的5A大短

网友:
search hot ceramic condo  or diod hot

网友D:
上CPU和内存通电一开始没事,而过两秒后竟5A大短了,应该是管理1.05V供电输出的的MOS管击穿短路拉低了相连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造成的。

网友E:
小白请教,电流表一下开一下关是为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缺供电掉电是正常,这也是掉电的一种情况啊,
本来就有某个芯片的上管不良或者短路了,都会引起大短路的, ...

好的知道了,那要怎么区分是上下管不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白请教,电流表一下开一下关是为何。

它不是自动开机吗,你一个表笔直接插在螺丝孔(也就是地),另一个表笔点每一个电感,因为它掉电后就不能开机了,所以要一开一关才能测电感上的听懂没有,说了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CPU和内存通电一开始没事,而过两秒后竟5A大短了,应该是管理1.05V供电输出的的MOS管击穿短路拉低了相连 ...

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吓我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知道了,那要怎么区分是上下管不良呢

上下管不良具体可以测量本身的对地阻值情况可以知道。

网友G:
感谢各位的分析!

网友H:
哥们,你不是很忙么你骗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们,你不是很忙么你骗我

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各位的分析!

哪冒出来的,说这样的话

网友:
能找到点位图,不修好都不好意思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上CPU和内存通电一开始没事,而过两秒后竟5A大短了,应该是管理1.05V供电输出的的MOS管击穿短路拉低了相连 ...

哪里都能看到你这个帅哥象,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哪里都能看到你这个帅哥象,

是不是很带劲啊

网友:
像上次CPU供电少信号都能开机,但是进系统就掉电,你说缺电有待机算什么

网友:
楼主那里找来的图纸和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