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45 第8脚低电平

楼主(2014-11-03):
dell m5010 不能充电,看了看电路图,充电芯片BQ24745,第八脚是低电平,这个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
8脚是什么定义

网友A:
都知道第八脚是低电平不正常,那就查第八脚是前级哪个家伙供给的。

网友B:
那就查第八脚是前级哪个家伙供给

网友:
追8角的来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知道第八脚是低电平不正常,那就查第八脚是前级哪个家伙供给的。

可能是不怎么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查第八脚是前级哪个家伙供给

还可能是芯片本身拉低呢

网友:
第八脚vicm是什么,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