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灰又清出问题

楼主(2014-11-03):
东芝酷睿2双核笔记本,清完灰进系统后网卡和无线网卡图标出来特别慢,等好几分钟,电脑也一直死机。取掉无线网卡正常。最后装系统解决,不知为什么清出这个毛病。

网友A:
冬天了,尽量不要清了,静电危险啊

网友:
不是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冬天了,尽量不要清了,静电危险啊

不清去喝冬天的西北风吗?

网友:
纯属巧合吧,呵呵,太霉了点吧

网友:
应该是静电惹的祸

网友:
到底是拆了无线网卡还是重装系统后才真正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去喝冬天的西北风吗?

是东北风吧!

网友:
还是要注意下!!!!!!!!!

网友:
同意2楼的,可能还是静电的原因

网友:
清灰只要吧风扇清清就行了,主板还是能不懂就不动,灰多的话用纸加电吹风

网友:
完全不用装系统的吧,应该有有冲突了 网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