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昂达H61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03):
昨天接手一块昂达H61的板子,打开机箱一看,很多灰尘,通电测试,可以上电,但没有显示,还是先吹净灰尘吧。现在还没有PCI-E的诊断卡,手上也没有示波器,于是接上一个小喇叭,听声音吧。两长一短,应该是过CPU了,但没过集显。拆内存下来擦净,装上去没果,换内存上去,故障依旧。考虑到CPU集成了显示,拆CPU下来擦净,但是涛声依旧。以前看到有贴说刷BIOS可以解决问题的,按照这样做了,但没有想像中的图像出现。不过以前修过一块华硕的H61的板子,前一天刷BIOS不行,但过了第二天就可以了。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加上客户赶着要机,也没有加以研究。这次还会这样吗?先放下来,今天再试机,神奇的事情来了,期待已旧的画面出来,通知客户来取机,收人民币。

网友A:
果然神奇,LZ是说两块H61都是刷BIOS后第二天正常的吗?

网友B:
这是什么逻辑?难道说BIOS也要休息睡觉不成?

网友C:
只怕退人民币的很快要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逻辑?难道说BIOS也要休息睡觉不成?

BIOS不喜欢睡觉觉。。。。

网友D:
H61现在能搞的也只有这几步了,也没有什么神奇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怕退人民币的很快要来了

什么退人民币

网友:
没有检查过程,这是靠运气在维修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怕退人民币的很快要来了

我也觉得,修好得不明不明,不太放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61现在能搞的也只有这几步了,也没有什么神奇的了

楼主的三板斧都有那几步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还没听说过

网友F:
第二块昂达的板现在要不要返回,我不清楚,至少华硕P8H61这块到目前为止还未听客户反映过出现什么情况,可能是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神奇,LZ是说两块H61都是刷BIOS后第二天正常的吗?

是的,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三板斧都有那几步

还请你帮助指导一下,现在H61的板不知如何入手

网友:
碰到这样的板子,都不敢要钱,怕以后出更多的问题缠不清。

网友:
大千世界,太神奇了。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会不会很快回来

网友:
估计是静电的原因导致的。清清灰,放放电。呵呵。差不多是这种情况。

网友:
返修了吗,没返修就好了

网友:
就是返修的很快要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二块昂达的板现在要不要返回,我不清楚,至少华硕P8H61这块到目前为止还未听客户反映过出现什么情况,可 ...

没事不会返修的,只是以后刷完bios记得放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