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6寸液晶电视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03):
接手一台创维26寸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是:可以开机,但没有过一分机便进入待机状态。拆开外壳,单独给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电,就是短接STB,5VSB,BK.但还是亮一会就灭了,怀疑是灯管有问题,用灯管测试仪测试,全部正常。难道板有问题,我从一台坏屏的26寸的TCL的机(同接口,只是屏坏,其他正常),接上去,还是过了一会就灭。为什么呢?之前听客户描述,开头有些难用,好,就从这里入手,果断拆下开关,原来开关的弹簧不够弹力了,拆开弹簧,上电,试机,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原来是开关接触不良呀!最低级简单的问题往往会被忽视。

网友A:
创维修的开关做得也不怎么样

网友:
楼主开始维修时就走了弯路,拆开机壳的第一步,就因该断开按键板,排除按键的问题。不过楼主最后修好了,还是要恭喜你一下的。

网友:
小部件也能引起大问题

网友:
一开始就得查这里

网友:
楼主这钱挣的就跟捡的没两样,不过接手后,先跟用户多了解故障现象,这样才能更准确的判定故障的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维修的开关做得也不怎么样

都是成本惹得祸

网友:
说实话过程是复杂话了

网友:
换开关好的,我都不知道多久没这人品了

网友:
很坑的的一个东西坏了,害的白费那么多功夫

网友A:
东西越来越便宜了,质量也越来越差

网友:
创维是创维修纪录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越来越便宜了,质量也越来越差

是阿,一分钱一分货,JS是要生存的,除非走国际之路,那个必须得货真价实,质量是根本也是保证阿

网友:
我也碰到过也是创维开关坏了

网友:
虽然故障不难查,但却会往往被忽视,楼主谢了!

网友(2014-12-03):
这种问题只要认真查的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