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六个脚的定义

楼主(2014-11-03):
显示器电源管理芯片是如何反馈,六个脚定义是什么,由什么集合而成

网友:
http://alldatasheet.com/这里查查

网友:
引脚 名称 说明  实测电压(V)
1  Drain 内部场效应管漏极 313V
2  CND 芯片接地端 0V
3  V CC 芯片电源供电端 12.5V
4  Vfb 反馈输入端(接稳压电路) 0.3V
5  NC 空脚
6  Vstr 电源启动端(接内部高压 电流源) 310V

网友:
三星显示器上的吧?什么故障现象?这个每次只要怀疑它有问题就换掉试!

网友A:
这个芯片内部集成PWM+MOS管。
1 Drain 内部场效应管漏极
2 CND 芯片接地端 0V
3 V CC 芯片电源供电端
4 Vfb 反馈输入端(
5NC 空脚
6 Vstr 电源启动端

网友:
网上直接就可以找到资料,这个其实都不用发贴

网友:
楼上几位高人都给你讲了,有说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内部集成PWM+MOS管。
1 Drain 内部场效应管漏极
2 CND 芯片接地端 0V

谢谢老师,领会了!

网友:
模块是不是都很容易坏?

网友:
貌似不是我想要的六角芯片

网友:
这东西就是PWM出来12V的嘛

网友:
网上资料能找得到

网友:
这个康佳电视电源板用到较多

网友(2014-12-17):
这种常用的器件,百度PDF就有吧。

网友:
这种模块质量很不稳定,非常爱坏。

网友:
显示器电源管理芯片坏得较多。修理得注意。

网友:
收藏备用,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