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等一两个小时才亮

楼主(2014-11-03):
小白一枚,最近笔记本出了点故障,开机CAPSLOCK和NUMLOCK两个一直闪烁,屏幕不亮,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等几个小时自己会亮,所以就尝试了几次,发现基本上开机过1个小时到2个多小时时间不等,屏幕就会亮起来,使用过程中没有任何异常,屏幕亮了之后,这两个键盘灯还是会闪烁,如果关机马上重启依然会黑屏,不过亮的等待时间会短一些,比如十几分钟就亮了。

咨询一下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想自己动手修一下,电脑是HP CQ40,2009年买的,都5年多了。到外面修一下又要一百多,舍不得。

非常感谢!

网友:
CPU很有可能

网友:
自检外设有问题。

网友:
CPU坏,北桥坏,这个就这两个毛病(通病)

网友:
北桥的问题吧,楼主

网友:
上BGA加焊北桥,这是通病来的

网友A:
加焊显卡芯片!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先干BGA!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别的就多说了,至少我这边笔记本100多块钱肯定是下不来台了。

网友:
你不愿意花一百多修,那你就直接把你这个本本放家里睡觉吧,这种问题,很多搞电脑的都修不好的,必须要设备,你还想自己修修,你以为修电脑就是哪里线松了插插拨拨就好了呀

网友:
花钱吧,一百来块不贵,人家设备就就是近万,好点上万,再加上人员工资房租水电,技术等,在我们这凡事上手术台的没有300,那板子基本就是废材,也就是所说的料板

网友:
是的,修吧

网友:
是AMD芯片组的吗  如果是果断干北桥 个人意见

网友:
干显卡干北桥

网友:
你用了5年了,现在用100+能修好也许能再用个一年,值了!

网友:
北桥 通病 只能花钱去修一下啦

网友B:
一看这就应该知道是客户,肯定不是同行,

网友:
多谢楼上的回复。电脑这两天开一晚上都亮不起来了。不知道还有修复的必要不,都五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芯片!

去年坏过一次,好像就是这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这就应该知道是客户,肯定不是同行,
您说的很对,我不是专业人士。去年这个问题修过一次,又坏了,不知道这种能彻底修复不。或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这本子用的很少,平时上班都没怎么用,一周平均也就三五个小时

网友:
不修.你的本等于一块砖
修.你的本.还叫笔记本
你说值得不值得?
至于自己修.我可以99.9%肯定变砖..因为你没那设备.

网友:
这机器北桥容易坏

网友:
一百多块都舍不得。做维修的还怎么活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