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能触发不跑码诊断卡显示“----”

楼主(2014-11-04):
示波器测试了PCI时钟复位均正常,io,PCIRST 上电3.3V,短接复位针闪亮,跳变775针 CPU VCORE供电1.3V,内存电压正常1.5V, H_cpurst#不正常上电后0.4V不变,已刷BIOS-------------求各位师傅给给建议,,,,,,新手求解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遇到过    但没有弄好

网友:
请装上真U再测量,INTEL后期大部分主板要直U才正常出来CPURST#。

网友:
这个按开机时序一个一个量

网友:
测哈南桥旁边的排阻

网友:
cpu座子虚了吧

网友:
装真U后也是没出吗,但一下CPURST的来源看看

网友:
822 是最大的隐患,全部干掉吧。

网友:
有没有查822排阻

网友:
看看CPU复位有没

网友(2014-12-08):
努努力吧 真不好说 故障点不一样

网友A:
查查PLTRST#信号正常吗

网友:
现在前面的问题弄好了,现在开机跑码0B,98,9B循环求助??

网友:
差了之后,真是CPU针座虚焊了,但现在又出新问题了,上电跑,ob,98,9b重复,是不是刷了官网BIOS的原因!

网友:
先刷BIOS然后考虑虚焊

网友:
没有能解决的吗?

网友:
cpu那边的旁边的排阻

网友:
在重新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排阻坏

网友:
bios旁边的排阻822

网友(2015-01-09):
我换了好几个地方的822也不行,我用同样的BIOS的板换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PLTRST#信号正常吗
开机跑马 0B,98,9B:我换了好几个地方的822也不行,我用同样的BIOS的板换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LZ修好了没

网友:
还没有能弄好,cpu ad值都打了正常,排阻也换了,还是没效果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02-12):
看来,822的确是个隐患。呵……

网友:
呵,你的附件是BIOS,备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