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48伏充电器修复过程

楼主(2014-11-04):
      今天修复了一只48伏电动车充电器,现在把修复过程给大家分享下,首先说下故障现象: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亮,充电绿灯微亮;测试低压侧出线电压正常,直接测试二极管后面电压也是50伏;接待负荷后,电压迅速下跌,明显的带不动负荷,且变压器发出滴滴的叫声。根据以上故障现象,首先判断高压侧场效应管是好的,低压侧也没有问题,又测了高压侧电压,也正常。基本判断主控IC3843出问题的几率较大,找一个坏电源上的3843替换(为方便更换,加焊了一个底座)上,通电实验,输出正常,用3千瓦电炉丝当负荷接带,输出绿灯变红,风扇起转,测量电压40伏,至此此电源修理完毕。

图一是该电源板全貌。

图二是电源的背面,可以看到更换的3843焊点。

图三、图四是更换的3843特写。

网友:
很好的案例    学习了一下经验
LZ思路清晰   故障点准确找到   挺不错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好经验啊……有IC换就好,我的一直没空去找IC

网友:
等等 输出40V  就正常了?不是55V --59V 才算正常吗?

网友:
LZ说的没错,因为外接的是3千瓦负载,充电器处在恒流输出状态,并非你想象的恒压浮充。
等等 输出40V  就正常了?不是55V --59V 才算正常吗?

网友:
风扇转吗?

网友A(2020-11-06):
电溶器、会烧坏,请问一下怎么会帽烟

网友A:
都是48ⅴ万配件怎么会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