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 SE P31主板要-5v吗

楼主(2014-11-04):
华硕主板P5KPL SE P31主板要电源-5v吗

网友:
具体那路电需要-5还真不清楚,不过ATX上的设计可定有它的原理,为何要这个电压,还是等大神版主为我们解答

网友A:
用点位看一下相连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点位看一下相连的地方就可以了

看图只知道它连接什么元件而已吧,好像LZ问的是为什么要-5这个电压吧,LZ是吧?

网友:
大部ATX电源上都没的-5V这个电压,主板都不用考虑-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