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宝IH-G20 电磁炉故障

楼主(2014-11-04):
       使用了若干年后,一次插插销时,开关管IGBT  (GT40Q322 )击穿,换同型号管子后开机 显示正常但不捡锅,数码管微微抖动,滴滴响15下后停机,查电源板上面的元件都完好,下来就该检查控制板了,但没有图纸不知怎么下手才可以查到损坏的元件呢?求助高手相助。。。

网友:
数码管微微抖动说明电源板输出5V供电到开关控制板那路不稳定,开关管IGBT  (GT40Q322 )击穿,也有检测下电源管理IC各引脚电压才行。

网友:
整流桥 在就是339  494这些看下   这内故障是 锅底检测信号问题  不好搞 哦

网友:
这里还可以讨论电磁炉,IGBT管击穿,就要检测它G极的元器件有没有损坏,完好的话,就查那个5UF大电容和板子上的那几个大体积的电阻,如无问题就换IGBT的驱动IC,再不行就电脑块啦,当然5V和18V供电首先要正常。

网友:
别的论坛看的,借花献佛。

网友:
修好了,是IGBT的驱动IC  8316  坏了,淘宝了一个换上就好了,才花了1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