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奇怪问题

楼主(2014-11-04):
经常遇到硬盘没坏道,但很卡机。格式化也很慢很慢。有时候在分区软件中突然硬盘掉分区了,就正常。有时候就没有办法。这是啥子原因!

网友:
对你来说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用MHDD扫描一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看下主板接口有没老化,还的数据线

网友:
有时候在分区软件中突然硬盘掉分区了,就正常?
意思是分区没有了,硬盘就正常?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
对于没有坏道,硬盘慢,一般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分区表错误,可以重新分区,还有一种是固件有问题,修复一下硬盘慢的通病就好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几个,基本上这样的都建议客户换硬盘了。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西数的是通病,改模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