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A 装电池不能触发

楼主(2014-11-04):
该机不接电池可以触发 3v 5v都有,,装电池待机电流0.3A 无3v 5v。此时也不是在充电。在不拔掉直流电源的同时拆装几次电池,电流就有2.2a 此时电池也在充电了,,3v 5v 都有了,这是那部分电路出问题了。求给点指示  谢谢

网友:
你这样说 那有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
COMS电路有问题

网友:
Z这问题我也与到过   但客户他不修了

网友:
我也有台机 是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 修好了么?  我碰到个和你差不多的。不开机的情况下能充电。但开机后。10秒钟左右自动切换成电池供电。  此时也不充电了

网友:
这个要看电路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