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4-11-04):
连着几天没什么事了,闲得无聊。
翻料板堆,其实只有5片,以前没学芯片维修,很多做废品卖了。
发现一块M2N68-AM SE2,记得搜论坛的时候才知道华硕的板子很多不上真U会掉电,
我这块料板以前就是会掉电没修好的。我也没上真U试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呢。
拿起料板先目测下。(因为丢料板堆里了,所以很多零件已经被我拆了)

以前被我拆掉了:CPU供电的四个上管、CPU供电管理芯片、1085待机供电芯片1脚的调压电阻、
电池座旁的2极管、还有南桥旁接1.2V总线电压的电感。

暂时目测就这些,先补上掉件再检查。
补上掉件了,装上假负载,先通电检查各大供电,开机触发瞬间,大概3秒掉电。

装上开关,在瞬间掉电前测电压,待机供电2.5V不正常,总线供电1.0V也不正常,
CPU供电1.2V正常,内存供电2.13V不正常。

先从待机修起吧,我是从另一块板子上直接拆过来了1117和调压电阻,
电阻1是30A阻值:

电阻2是32A阻值:

计算得知1117输出电压:

原来是我换过来的调压电阻阻值不对。
那就算下假如要输出3.3V,R2用32A,R1要多大的。

找了个128欧的电阻换上,再测待机电压正常3.3V
接着测总线供电,也正常了?开始测是1.0V,现在测是1.2V,原来待机电压不正常会引起总线电压不正常。

再测内存电压,还是2.15V。它是APW7120芯片控制上下管产生的。
这个APW7120的1脚BST 13.6V,2脚UG  6.7V,3脚GND,4脚LG  6.5V,5脚VCC  11.7V,6脚FB  0.8 V,7脚OCSET  1.5V,8脚PHASE  2.15V。
仔细检查了6脚的反馈电阻,阻值正常那就换APW7120试试吧,找料板,没有这款,看PDF好像RT9214和RT8105都可以代换。
先换上个RT9214,再测,怎么5脚VCC只有2.5V了?难道换了个坏的?再换RT8105V,再测VCC只有1.5V了,有时还没有。看样子VCC出问题了,
跑线路发现5脚通过4R3的电阻接12V,测得4R3的一端有12V,另一端没电压,测4R3的阻值有同欧。换了一个2R2的电阻上去,5脚VCC供电有了。
再测输出,还是2.15V。(看样子开始的APW7120是好的,反倒是我在更换它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把4R3的电阻弄坏了。)

修到这里没思路了,坐下来冷静下。内存供电正常应该为1.8V,它现在2.15V应该是不正常呀?不过想到它不上CPU会掉电,我就上CPU再测下看看。
装上CPU,不掉电了,测内存供电1.97V,咦,上CPU内存供电会降到2V左右?那我再装上内存、诊断卡,触发,妈的,跑码了。
我那个无语,这华硕板子太不按常理出牌了!但是我记得以前测过M2N68-AM PLUS的内存供电上不上CPU都是1.8V的,还是维修经验太少了。

外接显示器,没显示!诊断卡在一路小跑:d0 d3 d5 2a 38 85 00  平常应该都有显示了呀。
看看接口边上,掉了个330的排阻,料板上找个装上,OK,亮机。

总结:华硕的板子在CPU供电和其它主供电没有短路的情况下,记得装CPU检测,内存供电偏高也是正常的。

m2n68-am plus 2.01g.rar

华硕M2N68-AM PLUS-BIOS

本机M2N68-AM SE2-BIOS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为什么之前要卖掉废板呢,修好了 价值更高

网友:
不仅是华硕,是这款芯片组都是这样,不跑时内存偏高,CPU偏低,跑了就正常,

网友:
lz厉害啊  小小白  谢谢了qq能不能加一个啊   我的752391287

网友:
楼主的焊功和我差不多,都有待提高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要求比较操蛋,你这板放那么久不知道有没有隐形故障,

网友:
看你以后还丢不丢板子了。

网友:
楼主焊工得加强啊

网友A:
待机电压这里正常是3.3V,楼主这里能不能提供下1117输出电压计算公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这里正常是3.3V,楼主这里能不能提供下1117输出电压计算公式呢?

这个算起来很麻烦,不如直接用基地的计算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这里正常是3.3V,楼主这里能不能提供下1117输出电压计算公式呢?

330的排阻是在VGA接口边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0的排阻是在VGA接口边上的

这里330排阻应该起到RGB信号上拉作用。

网友:
我的主板跑D0搞不到

网友:
华硕的排阻属于通病

网友:
最后那段总结不错!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