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笔记本不出集显电压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4-11-04):
接到一台V470笔记本,算二修机吧,在市里修过,没修好,听人说我这维修还可以,拿到我这里为修了。接到机器,客户描述打雷没关机,就坏了。看了下NCP6131换过,BIOS刷过,EC换过。唯独铁管没动过。到迅维一查,不出集显的机器还蛮多的。CPU坏的,报了800多,同 意维修。
动手刷BIOS ,N 个BIOS刷进去,不行。打波波,PU4405 5脚没输出,8脚5V输出。在料板上拆件换了PU4405和它的上管,一样的结果。雷打的先把网卡芯片拆了再说,拆下后涛声依旧。查PU4405各脚电压,对比PU4401,只有PWM没波,是2V。手头有个新的HM65.先换了试试吧,悲剧开始了,做BGA板子向上拱起!做了两三次,都变形。最后把底下加热板温度调到145.先以热20分钟,再路曲线5,再在上部加热口和板子之间加一厚度合适的螺丝,让上加热口顶住螺丝,螺丝顶住主板以防变形。总算成功做好。开机测试故障依旧。淘宝买了NCP6131/铁管/NCP5911.把NCP6131/PU4405和它的两个铁管一起换掉,开机看电流变化不大,再测试PU4405,5脚有5V,8脚0V。把升压电容也换掉。还是一样。怀疑铁管没焊好,外接一个8脚上管。通电,集显电压出来了,小激动哦!接屏,亮 了,再看,仅仅是亮了,无图像。大小写指示灯有反应,转外接显示屏,也无信号。拆板,测量屏接口,37脚无穷大,看图它进了HM65里。再上BGA,完事再试,完美亮机有图了,回头再测屏接口37脚,还是无穷大,呵呵,歪打正着,有图就好。再把电路复原:外接的上管拆下,铁管拆下,把铁管的两个接触点上点锡(有铅的锡熔点低,更容易焊上,铁管和板上的两点都要加一点锡)。焊上试机OK.
这次维修,回头来看,HN65应该是误杀了,NCP6131/NCP5911这两个是不是误杀,没有在意,买到料就一估脑儿都换了。真心告诉那些如同我第一次换这个铁管的同行: 用个普通8脚的场管来代换吧。传图费时,大家自己对着下载的电路图看吧

网友A:
市里的技术 真心不咋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里的技术 真心不咋滴呀

也许他们在市里量大,赚得是快钱,好修的就修了。我在县里维修量不大,才会潜心研究。这机器放我这两星期了。市里高人一定有。

网友:
小的辅助控制芯片容易坏  不好焊接

网友:
LZ不错,~!思路好~!

网友:
不错,我在讯怎么没机修

网友:
乌龟管难焊接。自作孽不可活,呵呵,还是改吧,稳当

网友:
报的价格还可以。

网友:
好厉害的思路,上上下下干了3个芯片。。。。

网友:
不出集显电压 这问题我遇到都没修好  向你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爱坏 不出集显

网友:
换一个普通的CPU供电 控制芯片也要换 保证能好 但是cpu 也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