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映泰G31-M7 TE无CPU电,复位

楼主(2014-11-04):
G31-M7 TE主板,开始是不亮,跳了一下跳线刷个BIOS好了,过了几天又拿回来说还是不亮,在插上电一看,待机12V灯亮,加电复位,我先把CPU上边12V的二极管换了,待机就正常了。复位我把CPU电源管理芯片L6703右边两个t04换了,再开机就跑码了,但有一个问题,就是533的内存能点亮,667内存就卡D4,量了一下电都正常,没什么思路就放一边了。
等再想看时,这板子被别人回焊了北桥,结果又00复位不亮了。在测量点,CPU电没了,L6703的17脚EN没有电了,图如下:

我把Q18去掉,量了一下EN有1.8V,安上Q18就0V了,后边几个管子也量了,该有电的也都有,目前就量到最后的Q40的B极是0.5V,不知道正不正常,没思路了,求帮助

网友:
抛开其他电路不说,就这个电路来说,看准了那个控制信号的来源, 这个信号是否处于正常电平,如不正常则是前级,跟踪前级的同时也可能是其他地方引起这信号的不正常。如正常的信号就往后级一直查到PWM-EN 三极管都有逻辑关系 ,拿开Q18EN脚有供电,装Q18时EN为0,是前端管没有导通所致。有图纸就会简单一些,关键还是需要搞清楚故障在哪个地方上。如果控制信号前级或某个地方引起的,算你把这数个元件通通更换了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A:
这板子有个通病就是内存的SPD断线引起无CPU的EN你查下我修了好多片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B:
PWM-EN这个信号是高电平正常的话,T-OUT这个应是高电平0.5以上电压,C就为低,后面的管回B为低又导通,VTT..得就高电平,后边两只这也导通,VTT-PW..得电,另一个管导通后,D极为低,Q18不工作,EN脚就得电了,哪级不正常就地问题,自己分析分析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有个通病就是内存的SPD断线引起无CPU的EN你查下我修了好多片都是这样的问题

量过SPD,电是有的,我记得我也量过和CPU这部分是否有断线,好象也是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WM-EN这个信号是高电平正常的话,T-OUT这个应是高电平0.5以上电压,C就为低,后面的管回B为低又导通,VTT ...

感觉哪个VTT-OUT应该是高电平,这样就能把整个电路激活,是EN那个电不被拉低,希望我没想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EN这个信号是高电平正常的话,T-OUT这个应是高电平0.5以上电压,C就为低,后面的管回B为低又导通,VTT ...

是不是T-OUT电压应该更高点,不过不知道这电是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哪个VTT-OUT应该是高电平,这样就能把整个电路激活,是EN那个电不被拉低,希望我没想错

图纸也看不清,但VTT-R的位置正常是应是高电平的,你讲的应是另一个信号的流向了,EN变低了,如果此管没坏,与它没有关系。

网友:
Q18是N沟道三极管,基极低电平截止,EN才会出来。如果Q18没有问题,就倒起往上级查。Q19高电平有效……图太小看到眼睛痛,

网友:
一级一级追查元凶,查EN的出发电路。

网友:
去掉Q18跑码吗

网友C:
不跑码,CPU依然没电

网友:
一般都是cpu座子虚汗哦

网友:
你测量每个管子B 、C极或者G、D极电压报上来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CPU依然没电

去掉Q18 cpu依然没有电压,说明故障不在这个三极管上,可以拆除Q19看下主板跑马情况。

网友:
去掉肯定不行啊。。时序不对了吧,,北桥都搞废了,还怎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