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卡LOGO

楼主(2014-11-04):
当初接到此机器还以为是简单问题,没想到修到最后都想放弃了。我把外设全部拔了只用裸板再接上屏开机还是卡LOGO,内存也换了,BIOS也刷了。不过刚刷完BIOS又好了一会,过一会又卡LOGO。到现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怀疑南桥的问题,可是又不敢确定,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检查USB 南桥  看什么的桥

网友:
把硬盘卸了,再试试

网友:
如果裸板点不是一样的卡LOG,那估计是南桥出问题了,对了,你要注意 了,你外接屏不接屏线试下还卡不卡,我上次修了一款华硕的主板,也是卡LOG,修了N久,可是最后发现是不插屏线外接显示器可以过,接屏线就卡LOG,最后是屏线问题,如果排除这些问题了,肯定就是跟南桥有关的问题了

网友:
哦 谢谢各位高手,给了我一些新的思路,我在查查。

网友:
换个南桥吧!!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先插下南桥供电。还有些小电压,最后做南桥

网友:
既然怀疑南桥,那就试试修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或显卡

网友:
应该 是SB 可能性大吧!

网友:
显卡问题多一些吧

网友:
外设都排除了 那肯定是主板问题 换南桥试试

网友:
一般刷BIOS不行就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