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ATX电源变压器初级、次级绕组的电压怎样测量 ?

楼主(2014-11-04):
请教各位:ATX电源变压器初级、次级绕组的电压怎样测量 ?比如直流300V电压一路去主变压器,一路去辅助变压器,测哪两个引脚,次级绕电压又怎样测量?次级绕组各引脚都是相通的,那测哪两个引脚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具体的位置,我的思路是用万用表测大电容的连接点,不知对不对啊……

网友:
我也是负极接大电容的负极,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用数字表的黑笔接定整后的负端(也是热地),红表笔想要测的点,在测理均衡电容里两笔,黑接负,红接正,测两次.当然了,次级也有的是在热地上(例外),冷地的次级,也是以黑笔接地端,这是通常的黑色线,红笔接想测量的点,要测量电压通常是测其整流管之后,当然你想测整流管正端也没有问题(就要换成交流档,这样测也等像于测量液晶显示背光升压变压器有没有输出一样),但是没有必要,以次级输出的正常电压,负电压的表笔调反即可.不调也不会烧表,读数时你心里清楚怎么回事就行

网友:
看电路图就知道了,或者修多了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