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个华硕K56CM

楼主(2014-11-04):
机器故障是时亮时不亮,用手动动内存就亮 正常使用 关机再开又开不开了,不知道是咋回事 显卡也加焊了 BIOS也刷了  真心求助 不亮的的时候电压正常

网友:
按时序查查,有波波比较好判断

网友:
保内的机器啊  你咋不拿去售后  你空手套白狼呢!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 检测 一个一个扫描 估计是南桥

网友:
有虚汗的地方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基准,都查了吗,用假负载打个阻值看看北桥/cpu有没有虚焊有没有断线!

网友:
内存附近或者内存槽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