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在线等-Macbook air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使用

楼主(2014-11-04):
Macbook air除了开机键能用以外,键盘其他按键和触摸板都不能使用,本人对苹果系统和苹果笔记本不熟悉,各位高手提提意见,说说具体解决方法!在线等,,,

网友A:
应该是主板问题,键盘接口附近的2个小电感坏了。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主板问题,键盘接口附近的2个小电感坏了。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故障

修过这个故障?

网友:
直接飞线5V

网友:
能说清楚点吗?那个位置飞

网友:
版主给个准话,,从哪里飞5V?飞到那个位置?

网友:
看来版主留了一下。呵呵 。

网友:
是苹果系统下不能用吧?  下BOOTCAMP吧,升级驱动用的。

如果是WIN7,直接上网,驱动精灵更新吧。

不要问我是谁,我是雷锋

网友:
首先你要先确定是不是在苹果系统下键盘触摸板能不能用?如果不能用就是硬件问题。WIN64位用Ghost装的进去有些机器是打不上键盘驱动的。是因为USB3.0 驱动不对。外接键盘鼠标都不能用。就算是安装版的 你要到苹果系统重新分区。重启第一次触摸板键盘才能用。要想每次都能用.除非在苹果系统下把驱动下载好。然后用批处理把USB3.0驱动打到win安装版系统里。这样每次都能装。不用进苹果系统分区。

网友:
不会修,帮你顶了。

网友:
排线口 边上 自己对着图纸找!

网友:
11.3的吧 很好修的 我修过 慢慢查吧 呵呵

网友:
这个要慢慢查咯

网友:
装完用bootcamp打驱动了吗?先换个系统试试,再动硬件

网友:
楼主你换一个触摸板 和排线看看 如果不行就是主板坏啦 你要说具体型号才知道怎么说

网友:
什么情况下不能用啊  什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