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不触发,我发图子你来分析

楼主(2014-11-04):
同行来一个联想E46G的笔记本,待机0.00-0.01不稳定。不触发,放下走人了,手头空了,就拆下了, 。看了看这电源线要拆的话还要拆屏,就不拆了,自己有改的电源线
就没有拆了。主板拿下后,测试电感阻值都没有问题,放了下电,电源接上插电可以开机了,屏也亮了,心想就这样到手了。装机,装好了插电,又不行了。郁闷,看来不能白给的,又拆机,接上我的电源,测试了下电压,主供电

有的,待机5V 有啊,把开关装上,又可以开机了,什么的问题。不服,又装上几测试,开机又不行了,又拆,拆机又可以加电啊。为什么拆下就可以,装上就不行呢,想了下,还是把他自己的电源头拆下来测试电压看看,主供电 电压有的啊 ,看看5V有没有
一看没有的。主供电电压都有的啊。
好了:现在第一问?这种问题如果到你手你,你下一步怎么走?
是不是要查待机芯片啊 ,,呵呵,你们都发表你们的看法。心想就换了电源头而已,就有这怪毛病,就查了下本身的电源线,看到头,还真看出了猫腻 。深藏不露啊,终于盼到你了。加焊OK后,故障修复。看来偷懒(改电源线)还有好处的,能早点发现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改线,还不知道是这里的问题。
第二问:你们平时有没有偷懒的习惯啊,不想拆就改一个电源线?还有就是主板上的主供电有电压,你会怀疑接口有问题吗(说实话)?好了,高手不要喷,都说说你们的想法,也顺便借点分给我,,,我会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高手呀

没有。是懒人的思想成就了我,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没想到到懒也有懒得好处

网友:
有的就是这种问题
一般我都是一起拆下来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B:
那种带线的接口,坏的也很多想b460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带线的接口,坏的也很多想b460等

有的坏了,电压都没有了,这个不一样
坏了还有电压

网友C:
LZ高手  这个问题不好查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高手  这个问题不好查哟

对高手来说是小菜一碟,对我们来说是问题大大的。。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啊  所以偷懒后来都会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D:
看来有的时候外接电源头子什么的还是要做的,不然用原来的接口不知道会闹出什么问题呢,绕远是最起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来有的时候外接电源头子什么的还是要做的,不然用原来的接口不知道会闹出什么问题呢,绕远是最起码的

有时候懒人也是有收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懒人也是有收货的

能偷懒也是托了你以前勤奋做了接头的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过说句实话:能偷懒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