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5G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4-11-04):
刷过BIOS,还是一样,奇怪的一点是,电流上到0.9A的时候会停个几秒钟再上去,感觉不对路。大家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款好像我有修到过,记得当初是显卡背面缺电压,楼主也可以查一查显卡的所有供电,我当初也是时亮时不亮,后来发现断线了,补好后就OK了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B:
谢谢,我也怀疑是显卡部分的问题。因为亮的时候,是要让它放着十分钟左右,再重新就可以了,好像是加热的意思。

网友:
同样怀疑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好像我有修到过,记得当初是显卡背面缺电压,楼主也可以查一查显卡的所有供电,我当初也是时亮时不亮, ...

这都可以,断线,要是我可找不出来。

网友:
下班先,又测了一个耦合电容,好像不大一样,明天准备做显卡,有结果,再分享出来。

网友:
显卡重做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也怀疑是显卡部分的问题。因为亮的时候,是要让它放着十分钟左右,再重新就可以了,好像是加热的意 ...

对了,我以前也是,用风枪加热就可以亮,刚开始一直以为是显卡本身不良、、、还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