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珠台钢网使用心得

楼主(2014-11-04):
买BGA时送了一包小钢网,加热后取钢网的时候经常取不下来,连着不少锡球一起掉了

想买个植珠台,在淘宝上看了一下,有80/90的,  有带万用钢网的,有专用钢网的

大神们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呗

网友:
80比较顺手! 但是价格贵!

网友:
钢网最好买专用的,万用网现在很少用到了。现在的芯片很少有焊点是规则排列的了。

网友:
现在用80球台很好!!!

网友:
我也有这种台子,但不用(网一加热就变型),都是用能热的钢网(就是用BGA送的一包钢网)
这种台子,我最多也就是用来夹BGA芯片,清理焊盘用.

网友:
一般笔记本南北桥和显卡,从新植珠的话 用什么方便一些

另外NV的电桥和北桥、显卡 ,植好珠后加热的时候,弄的鼓泡了

网友:
如果是买新的BGA台,说明书上都说好了,怎么做,我看了好多关于做BGA,都没按书上的来。所以会起泡,把旁边的电阻弄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