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m6-a2不开机

楼主(2014-11-04):
不触发。adm平台,安装维修思路,差待机,25M。
结果发现安BTRN后,25M一脚有电压,一脚无电压。
这中故障是否可直接判断桥坏?

网友:
一般都是换了IO不好就桥的就是问题

网友:
IO 不影响到晶振供电吧。 晶振应该是由3VSB 提供过来的

网友A:
请查触发信号,25M与开机没关系。

网友:
io是8726F么,,可以先吹下桥试试啊

网友:
建议楼主先找出AMD触发条件一个一个查

网友:
先找出AMD触发条件一个一个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查触发信号,25M与开机没关系。

南桥旁边25M晶振发送的信号波形是NVDIA芯片组主板待机条件之一。

网友:
示波器看 下有没有待机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