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用不了

楼主(2014-11-04):
一客户拿来一台式机说QQ不能用,开机上QQ确实登陆不了,除了QQ别的也没见有那个地方有异常,卸载QQ从装还是一样,检测硬盘,正常连绿点都没,直接说系统坏了,报个系统价格,装机,怪了,装一半报错,弹出个框框,貌似系统缺少什么问题的那种,换系统重装,问题一样,直接点取消那个框框,可以装完系统,但进入系统后QQ还是不能用,这是默默个问题,难道主板坏了吗,这类问题还真没怎么见过,求救

网友A:
系统装一半弹出个什么发来看看啊,至于那个口口不能用是登不上还是掉线,使用别的口口试过没,问题不明确没法给你解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装一半弹出个什么发来看看啊,至于那个口口不能用是登不上还是掉线,使用别的口口试过没,问题不明确没 ...

框框是拍不成了,就是装系统刚装到要解压驱动的前一步,貌似就是少个文件之类的框,QQ不是等不上而是就打不开,打开就提示QQ文件错误

网友:
换个内存 硬盘 装系统
先考虑如何正常安装上系统

网友:
把硬盘全格式化,再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说一下机器的配置,换下内存试试,以前遇到过AMD的CPU坏,能装系统,但不能运行.EXE的文件,换U好的,供你参考

网友:
建议用安装版试试看,应该可以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