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别吝啬请教蛋疼的机器苹果 1278A 820-2879 不触发

楼主(2014-11-04):
1287A的 MCP89的芯片组,现在问题是不触发 给难到了。

我把检测的情况给说下,按开机按键EC 的开机信号PWRBTN 已经给到桥,但桥不发出S4,怀疑桥待机问题,查桥的时钟起振波形正常,桥RTC复位供电正常,待机3.3和0.9电压正常,RSMRST 已经给到桥3.3,插适配器亮绿灯,就差换桥了,感觉桥坏的可能性不大,所以特来请教高手们别吝啬哦

网友A:
靠  怎么这么多乱码 ,晕了。,应该能看的懂 有点费力,不好意思了哈

网友:
哥哥这是要干嘛唉。。。头疼。。。

网友:
中间的字母不看,看汉字就行了,,哎 不知道咋搞的 夹杂着乱码。

网友:
加焊南桥 试试看吧

网友:
重新发下,没发好

网友:
桥加焊过吗

网友:
确定RSMRST#信号已经进桥没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  怎么这么多乱码 ,晕了。,应该能看的懂 有点费力,不好意思了哈

乱码是你插入图片的方法不对吧

再查查桥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果断假焊南桥收钱

网友:
确定RSMRST, 给到南桥 3.3V 为了避免有断线 桥都拆了 找点位图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乱码是你插入图片的方法不对吧

再查查桥的待机条件吧

多谢修改

网友:
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