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出屏的开关信号,在线等,急

楼主(2014-11-04):
请问各位大神,显卡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出屏供电的开关

网友A:
思路是对的,接着查显卡的供电啊

网友B:
读完Vbios就开启 这个过程量不到的。另外显存通道有问题 很多显卡也不开启屏供电

网友C:
要检测到屏,且外接供电正常,CPU跑码到检测显卡才会出O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检测到屏,且外接供电正常,CPU跑码到检测显卡才会出ON信号

具体有哪此信号呢,用万用表能否测得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读完Vbios就开启 这个过程量不到的。另外显存通道有问题 很多显卡也不开启屏供电

那咋搞啊。求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是对的,接着查显卡的供电啊

然后呢……说清楚些啊,很急啊

网友C:
这样你把你现在的情况说出来是怎么样的,例如开机到什么情况了,一步步说
。你要先确定是跑码没跑完,还是说内存不过。还是说有跑完内存到显示了,但是没有背光
这些都不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你把你现在的情况说出来是怎么样的,例如开机到什么情况了,一步步说
。你要先确定是跑码没跑完,还是 ...

这台机的情况是,电流上到1.2A左右,然后我外接个键盘,按键盘大小写灯会亮,然后外接和内接都不亮

网友A:
你先把接口的对地阻值打一下正常不,再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台机的情况是,电流上到1.2A左右,然后我外接个键盘,按键盘大小写灯会亮,然后外接和内接都不亮

然后接屏测LCDVDD没电,一看此电压是显卡开启的

网友A:
遇到问题,表面可以急但是心不可以急,要稳住

网友E:
LVDS供电部分,要么显卡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接口的对地阻值打一下正常不,再测电压

全部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VDS供电部分,要么显卡挂掉了

就是显卡了LVD模块吗

网友F:
屏的信号是由显卡和IO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问题,表面可以急但是心不可以急,要稳住

怎么稳住啊,很急的,有好多台机,问题都一样,显卡也换过好几个,没一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的信号是由显卡和IO发出的

说清楚点啊……

网友:
大小写灯会亮说明开机已经完成,只是没有显示,这种情况,可以考虑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咋搞啊。求思路啊

你都分析了还叫我们说啥子?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