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没有3v5v

楼主(2014-11-04):
很久没有来迅维网发过帖子了  今天我说一下大概的情况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B460的机子过来修 说不开机 我把电脑插上我的电流表 没有电流0.00  我就把机器拆开  拿主板下了 单单试主板也是开不了机 我首先就量一下待机电压看有没有 量19v有了 好 吧我量一下3v5v看有没有 电压没有 我就打开图纸看一下U45  3v5v芯片看工作条件正常不  首先我们量一下线性ENO3V5V电压有没有   量完了电压没有 它有一个电阻分压出来的压  我首先就量一下电阻是否正常 这个电阻是249K的  我量到了这个电阻无限大了 就是它坏了 我就找来一个一样的电阻装上去 装上去以后把我的电流表把压调到最小慢慢调大  调到19v 它自动开机了  把它装起来  嘿嘿  显示了  听到B460的开机所以真好听

网友A:
修过几台B460的,都是这个分压电阻腐蚀的,还有EC程序出错的

网友:
在售后那会,,我是喜欢修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几台B460的,都是这个分压电阻腐蚀的,还有EC程序出错的

恩 可能这种机器不太好吧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秘密了

网友B:
249k的电阻去哪找?此地方是电阻分压的,我一般都是将上电阻249k拆掉,把下电阻100k换过来直接靠19v上拉

网友C:
这都是通病了,都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B460 很多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通病了,都修了好几台了。

通病好多啊 喜欢

网友D:
我今天遇到一台也是这个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遇到一台也是这个电阻坏了

这种机器CPU也比较容易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49k的电阻去哪找?此地方是电阻分压的,我一般都是将上电阻249k拆掉,把下电阻100k换过来直接靠19v上拉

你确定这样可以,本来这两个电阻是启动分压作用,把19V分压成5.4V左右,你这样相当于直接把19V拉进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这样可以,本来这两个电阻是启动分压作用,把19V分压成5.4V左右,你这样相当于直接把19V拉进去了

没认真看帖子啊,LZ说的很清楚找的一模一样的电阻换上去的!

网友(2014-12-11):
引用 网友F:
没认真看帖子啊,LZ说的很清楚找的一模一样的电阻换上去的!

我装的电阻和原来一样的怎么会把19v拉进去呢

网友:
找个100K的上去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这样可以,本来这两个电阻是启动分压作用,把19V分压成5.4V左右,你这样相当于直接把19V拉进去了

没修过dell的吗,那种就是19v直接上拉

网友:
19v直接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