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44E 白屏

楼主(2014-11-04):
原始故障为 白屏。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换上通用驱动板,屏闪一下就黑了。再把高压板更换,用外12V供电,正常。求大神能够解释一下,为什么用原电源高压一体板就不行呢?》
电源

网友A:
电源高压一体板带负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