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灰尘惹的祸

楼主(2014-11-04):
一HP CQ43本本客户拿来说用1个小时左右就键盘烫热,然后过不久就自动关机,给客户报价清灰,当时只开了下机正常,出风口也没风就关机,直接拆壳清灰了,客户拿走没1小时功夫回来说,本来可以上网的,回去上不了网了,是不是我动他那里了,给客户说青灰是不需要动别的东西的,开机看现象发现没有认到网卡,只有个无线网卡,客户说他一直是插网线用的,好吧,进CMOS,看网卡选项开着呢,进系统搜新硬件没发现网卡,用驱动精灵也没发现,装个系统试试也无果,没发现本地网卡,郁闷呀,这是那里问题呀,这是网卡IC坏了吗,还是客户想黑我,当时也没注意网卡这项,也不好给客户硬说,这下可好,现在还在这板着不知道如何处理,请经验丰富的高手给支个招吧

网友A:
呵呵,所以说,清灰一定要收贵点,要不然风险很大的

网友B:
说明清灰前得测试一下各项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所以说,清灰一定要收贵点,要不然风险很大的

报价50,高了别人就不整了,我这周围有好几家,竞争也大呀

网友:
这么悲剧 下次注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清灰前得测试一下各项指标……

平常都没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大侠给支个招吧,这种情况怎么出理呀

网友:
清灰前要当面开机确认一下,当面清灰,都不保的

网友:
我清灰。。80元。。当人家面清。。不然不干

网友:
有些客户就是这个样子,故意来坑你给他搞好呢,不过下次最好留意点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你们还是受气价额的

网友:
看看清灰时有没有碰到那里

网友:
我们都是开机试过正常,然后当面清的。就是怕你那样的事,像你那样直接再拆开机子给他看好了,给他指明网卡位子叫他说搞坏哪里了,得罪也没办法,不然你清灰还要给修主板啊?

网友:
清灰之前检测键盘 触摸板 网卡 声音 是否有问题 ,最好在客户面前清

网友:
送个USB地13块一个,要是你会说,这个也不用送

网友:
清灰弄坏一次显卡

网友C:
如果顾客不讲理,就只能修板了,前天给个清华同方的本本清灰,装机后可以触发,但不亮,装了两次终于亮了,原因是该机器的螺丝不能拧的太紧,太紧就会不亮!!!!!!!

网友D:
多半是网卡接口附近有零件掉了,你仔细看

网友:
悲哀!  清灰  不少同行全拆机30块帮人家清灰的都有  什么世道  以后也得倍加小心!先测示再动手。

网友E:
我这清灰检查的比较仔细,包括外观,屏,有无划伤,盖子能否合,在检查各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这也是难免的事情,想办法修好吧

网友:
你直接跟客户说清灰前,没试过网卡,你要是怀疑的话,我可以拆开给你看看,没换你的东西。你也可以拿到其他地方去检测。你在一低价卖他一个USB网卡

网友:
总之打消客户对你的疑虑,在解决这个故障,客户是不能得罪 的

网友:
请专业的看哈 下次注意吧!

网友:
既然不认网卡,那就查网卡的供电,时钟,复位等等信号了。按图索骥吧。。。

网友:
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

网友:
兴许是被客户黑了

网友:
遇到过清理过后无线网卡不能用的,客户一致说原来能用,后来都不管他,就走咯,因为他说能用,我们有没亲眼看到

网友:
表示清过一次,当面清的,20元,很快的!

网友:
现在整体的维修价格都很低,清个灰要全拆才收四五十块钱

网友:
清风扇前要当面测试本本的声卡网卡,摄像头键盘,触控板,无线,不然出了问题就说不清了。

网友:
先查下为什么不能用网线吧
系统 ?还是真清灰的时候出了问题 ?

出现这个问题 解决了 下次注意

网友:
乖乖  又一个  吊机器

网友:
所以还是收费过低了....
我们这边对于需要全拆清灰的..低于120块.看都懒得帮你看
嫌贵了.自己拆去.拆坏了.再来修.可不止这个价了.

网友:
百分之八十被客户黑了!但凡电脑能用的他是不会来清灰的。

网友:
以后清灰之前先测好

网友:
我们都是当客户面前拆,清的,也会跟客户提前说好,拿走前测试好,出了门概不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清灰检查的比较仔细,包括外观,屏,有无划伤,盖子能否合,在检查各功能是否正常

我很少拆这些的,一般让客户在旁边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半是网卡接口附近有零件掉了,你仔细看

那多大力气才把零件扫掉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顾客不讲理,就只能修板了,前天给个清华同方的本本清灰,装机后可以触发,但不亮,装了两次终于亮了, ...

你是用电动打的吗

网友:
尺前先亮下机

网友:
清灰清出问题的确实试过!看有没碰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用电动打的吗

不是,手拧的螺丝刀

网友:
吊件了。查查几个耦合电容有没有了

网友:
不出问题,以后青灰,烂大街了,青灰出问题,才能提高价格

网友:
找客户沟通下送他一个USB网卡得了 又不是很贵的东西

网友:
你这还不算坑的, 有清灰把CPU,显卡搞挂的、

网友:
没办法,只有弄好了

网友:
这只能怪自己清之前没有检查清楚啊,就当是个教训吧

网友:
测试声音  网卡  无线网卡  键盘  触摸板 摄像头正常后在下手朋友  不要怕麻烦

网友:
一般拆之前都测试一下   不过 我一般都是试试键盘   声音  无线网络   ,实在那个送个usb网卡吧省事哈哈哈

网友:
唉 只能说你电子呗! 还有就是你接手机器的 时候一定要自己测试!这个就是经验了啊!

网友G:
加一个usb网卡吧   以后可得注意这些问题了  清灰前最好当着客户测试一把

网友:
出了问题就说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一个usb网卡吧   以后可得注意这些问题了  清灰前最好当着客户测试一把

好说歹说,最后送了个外接网卡,这算完事了,以后可的长记性了

网友:
对呀  除尘之前一定要进系统 看看上网 声音  键盘 触摸板都正常不  要不然这种情况是很难说的  有的人就故意干这个事

网友:
我们这里开机清理80,不拆机清理的50,认为贵了的布搞

网友:
看看网卡芯片附近 有没有碰掉小原件· 吊个电阻什么的·

网友:
青灰有风险 价格报高点

网友:
清灰都要开机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也容易修的 给他搞定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