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供电故障,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4-11-04):
驱动板不接屏的时候屏供电正常,接上屏之后5v跳变,电容已更换,故障依旧。
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屏板上有轻短,不是很严重,量一下屏上的供电便晓。

网友:
接上跳变,说明有轻微短路,或是带负载能力差,查一下驱动板上的电容,如果电容负载能力差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用外接电压法先判读是 屏的问题还是 板的问题,事半功倍

网友:
LS的好经验,分开检测法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试屏 如果没问题 那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后膜管换个试试。电压轻微跳水,12V是不是也被拉低?

网友:
测下屏负载是否正常

网友:
分开测更快点

网友:
逻辑板出问题了

网友:
带不起负载,换开关管旁边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