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D软性故障

楼主(2014-11-04):
接到一块M4A87TD,出现难解的故障,只要能启动用一天都没事,有可能第二天就启动不了,BIOS也更新过。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没说具体测量的数据,怎么分析

网友:
启动不了是指不能触发还是不跑吗

网友:
启动不了测一下那些供电不正常啊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高嘛。

网友:
本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直接换了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多发贴出来是很好的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