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E33(G3) CPU没电压什么修呀,此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4-11-04):
V星H61M-E33(G3) CPU没电压什么修呀,此电压不稳定,有时有大多时候没有,EN脚正常IC   UT501P换过还不行,此板有没有什么通病呀,跃跪求大神,其它电压都正常

网友:
新板,难修,一般都是桥控制的开启,多看下迅维的贴子,

网友:
加焊cpu座试试

网友:
有没有人修好过的,修了哪里呀

网友:
你这板不是没电压,如果没电压会掉电,说其它故障现象。

网友A:
就是CPU没电压,这种板不会掉电,还有一种V星没电压是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CPU没电压,这种板不会掉电,还有一种V星没电压是会掉电

海韵之恋就是班长了,他都说了,所以你还是查一下别的故障吧

网友:
把测CPU供电图片上传一下

网友:
这个板很不稳定,有时能开机,有时有电压不显示,有时就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