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插上电池就掉电这是哪里的原因啊

楼主(2014-11-04):
我的笔记本是宏基4738只要装上电池就掉电要是把电池卸了就一切正常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你是用户吧 建议找个专业的地方检测一下 一般检测是收费的

网友:
先换电池,也许电池,也许主板

网友:
电池换了还是一样掉电

网友:
你这是主板问题 发过来给你修好 QQ397484035

网友:
主板哪里的问题啊能说一下吗

网友:
来看看你是怎么维修的

网友:
不会你的可调电源吧

网友:
我的是笔记本电脑

网友:
用户你好:建议直接送去专业维修点

网友:
我是做维修的想让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有点像充电短路造成的

网友:
你看下保隔电路有木有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 还有就是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建议直接送去专业维修点

网友:
应该保护隔离问题,单用都正常吗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    NEC电容容辆变小     会导致这个情况  放电电路出现问题 也会导致    我知道   用电源正常    的  是吧    我早上才接到这个故障的机器  啊哈

网友:
做个记号,谢谢分享了

网友:
上电池就短路  不是掉电吧? 你有可调电源么? 你插上电池之后适配器的指示灯是不是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