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RTD2120L这个芯片可以换吗?

楼主(2014-11-04):
以前换过几次均没有用,只能改板,今天来一台显示器,电源供电正常。
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 明显驱动板坏了。
量了RTD2120L的条件正常,准备换一个试试,吹的时候发现RTD2120L很容易就吹下来,有点像空焊的样子。
从其它的板上拆一个,换上去。一样。然后把原来的又给装回去就好了。
还有,料板上的RTD2120L外部有带个BIOS芯片24c16wp,可见它的程序是存储在这个八脚BIOS里面的。
但是拿来修的板则不带外部BIOS,是不是说明,RTD2120L这个芯片也可以内部存储程序。
那么问题了,如果程序存储在外部的,是不是就可以更换RTD2120L,毕竟程序在外部,没影响。
如果内部带的,就无解了。只能换板。

网友A:
元件当然可以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元件当然可以换,,,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看有的驱动板没有BIOS芯片,那它程序在哪里?或者说默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看有的驱动板没有BIOS芯片,那它程序在哪里?或者说默认的?

换完后,要写程序,程序就在这IC中

网友:
淘宝上有那种刷RTD2120L的编程器,通过VGA连接,就这样子: 这个是转接线。

反正也不常碰到。就这样吧。

网友:
刷程序才能用阿

网友:
通用驱动板,换完芯片后需要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