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L开机不显示 电流在 0.6左右

楼主(2014-11-04):
考过北桥 测过内存供电 换过内存条 还是不行
不显示

网友:
帮帮我把这机子修好吧

网友:
BIOS也刷过

网友:
有时0.6是南桥哦,考虑到过没?你测下CPU的复位信号出来了没?

网友:
电压出来没?

网友:
先测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吗?CPURST信号有吗?

网友:
0.6那测一下BIOS的片选,一般南桥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