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是修到AMD平台AMD芯片组的板子,总是没有时钟电压的不能修复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11-04):
内存 VDDA CPU CPUPG  PWOK等电压都正常  但就是没时钟电压 修到此步 我都没头绪了 最近老是这样的故障就是搞不好求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学习吧,其实你再走一步就OK

网友:
再走一步 可走不了 啊  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吧,其实你再走一步就OK

可否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吧,其实你再走一步就OK

可否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吧,其实你再走一步就OK

可否指点一下 我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谢谢,,,,,,,,,,,,,,,,

网友B:
对于我们刚入者来说,不跑吗确实难修啊,

网友:
查南桥条件,你所测量的PCI时钟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们刚入者来说,不跑吗确实难修啊,

不是不跑马 是没复位 AMD双桥的没时钟电压怎么维修

网友:
NV的话我基本都是换板好的,

网友:
AMD 的主板我也很困惑,INTER 的时钟信号很明显,AMD 就时常发现不了。

网友:
应该是vttpwrgd送到时钟开启ic

网友:
总线的PG去开启时钟,这坏得多

网友:
单桥的桥虚焊的多。还有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EN

网友:
各位AMD双桥的哪来时钟芯片 PG也正常 仔细看帖子好不 求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