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60不充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4-11-04):
                                宏基5560不充电简单维修
板号:纬创JE5
病状:这是一个同行他自己刚给客户买的新板,他自己换好后,发现充不了电才拿来给我修,病状是这样的,单用适配器和单用电池能开机,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上时,充电指示灯不亮,进系统后发现电池处于放电状态,系统也没有认到适配器插入,但是可以看到0.6几安的电流。
   这种情况一般是EC的适配器插入识别信号出了问题,所以拆机后就沿着这个思路检查发现PQ4002不见了,PQ4002的第6脚就是给AC_IN#的适配器检测信号,第5脚又是充电开启信号,这东西不见了,那肯定不充电,如下图位

   这是个6脚的双N复合管,2脚是充电芯片的适配器检测输出信号ACOK,这个高电平的ACOK信号会控制PQ4002内部导通将6脚AC_IN#拉低,通知EC适配器已经插入,如果EC识别到电池电量,将会发出CHG_ON#信号给PQ4002第5脚,继而控制PQ4002内部导通,将PWR_CHG_CE拉低,通知充电芯片打开内部PWM模块,给电池充电。
   当这个PQ4002掉了之后,AC_IN#信号内EC内部上拉为高电平(将近2.5V),如下图:

AC_IN#信号变成了高电平后,表示适配未插入,系统将认不到适配器的存在,所以充电电路也不工作,立即从料板中找了个双MOS管装上,如下图:

装好后进系统正常充电,充电指示灯也亮了。
   总结:平时不都说“EC的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AC_IN/ACIN/AC_IN#是EC的待机条件之一,如果不正常,会导致不触发,那为什么还能开机进系统呢?仔细看完整个EC的引脚,发现EC也只有这么一个适配器检测信号,所以我看这事也不是绝对的,这理论也得改改了。”

网友A:
呵呵,EC检测不到适配器,适配器又把电池隔离管给截止了 。导致同时插入时不能用。

网友:
黄老师威武。

网友B:
当然任何理论没有100%绝对了。。。就如EC的待机供电一般都说AVCC,但也有些不同的了。。
理论只要适合大众机型就无需去改。引用孙老师的话:小学还说最小数字是0呢。中学又有负数了。。。
正如老师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另外。你说适配器开机正常。进系统能否认到适配器?

网友C:
理论是百分百的对的, 正哪你说的,进系统他在放电

网友:
黄老师  隐藏了段时间   又从出江湖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然任何理论没有100%绝对了。。。就如EC的待机供电一般都说AVCC,但也有些不同的了。。
理论只 ...

没注意看,但是真的能进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论是百分百的对的, 正哪你说的,进系统他在放电

黄老师意思是适配器检测不到不一定导致不开机。
这个可以认可的。广达有些认不到适配器也能开机点亮~

网友E:
黄老师,这个复合管为什么会掉了呢,我就纳闷了,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黄老师,这个复合管为什么会掉了呢,我就纳闷了,百思不得其姐。

不知道在谁手上碰掉件了

网友F:
真是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有适配器信号还能单用适配器

网友:
果然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以后注意这个问题 了

网友:
发现这个帖子里好多大神

网友:
这种情况修的很少 长见识了

网友:
又上了一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真是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有适配器信号还能单用适配器

单用适配器正常能证明前面保护隔离MOS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这里机器不充电问题出在保护隔离公共端到电池隔离管线路。

网友:
顶一个! 学习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单用适配器正常能证明前面保护隔离MOS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这里机器不充电问题出在保护隔离公共端到电池 ...

大哥你看错了吧,不充电是没有适配器信号,没认到适配器怎么充电?而且充电信号也因为没有那个管子而不起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注意看,但是真的能进系统

故障还原看看,哈哈

网友:
长学问了,只知道ACIN是检测,缺少会不亮机,

网友:
可能是不同的机型对ACIN信号的利用也不同吧!

网友H:
  没有那个 管子 ACIN是悬空的  会不会是悬空和接地 完全两个概念  不理解

网友:
新思路,凡事没绝对啊

网友:
又涨姿势了。。 是哪个工程师写的BIOS这么吊

网友:
黄老师终于要理论再一次提次的怀疑?

网友:
理论不这么好,不充电什么的不会修,就知道测量一下,修不怎么会修

网友I:
问题:1,此管为什么会掉??  2,故障还原看看什么情况能否检测到适配器???

网友:
楼主这点,我同意。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我还一直认为,ACIN是解发条件之一呢,      有学到了,

网友:
此贴读后感:
1.进系统认不到适配器,适配器,不放电,是因为EC没检测到AC_IN#这个适配器信号,由充电芯片检测适配器发出AC_OK,转换成AC_IN#给EC识别。
2.EC通过总线可以识别到电池电量,如果电量低将会发一个CHG_ON#充电的信号,经过转换给充电芯片开启,充电芯片就会给电池充电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题:1,此管为什么会掉??  2,故障还原看看什么情况能否检测到适配器???

1、这是一个同行自己在网上买的主板,他自己给客户换上后,发现充不了电才拿来给我修,至于这个元件为什么会掉,可能是在网店商家那里搞掉的,元件比较小,随便发生点小碰撞都会掉件,这是正常现象,不奇怪吧。
2、机器早已拿走,无法故障还原。

网友:
这种机器只会在国产机器上吧。苹果的和IBM没见过吧?

网友:
思路好清晰

网友:
说起来简单,修起来不简单

网友:
又涨姿势了,理论和实际总是有些出入滴,什么都不是绝对,黄老师的帖子都是精华啊!

网友:
上次也遇同一问题,客户要得急,没来得及修好充电,客户拿走,真是很遗憾

网友:
太喜欢黄老师的帖子了!会讲很多基础的东西!希望黄老师以后多发帖子啊!

网友:
版主果然技术厉害

网友:
黄师傅的教程很好,很精彩

网友:
非常感谢,我又学到这芯片电路了

网友:
主板缺件很常见

网友:
巧妙的维修都需要强大的理论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EC检测不到适配器,适配器又把电池隔离管给截止了 。导致同时插入时不能用。

上面不说同时插入可以开机只是充不了电吗?

网友:
这个比较给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没有那个 管子 ACIN是悬空的  会不会是悬空和接地 完全两个概念  不理解

悬空指的是芯片引脚脱离相连焊盘工作,这里PQ4002内部导通将6脚AC_IN#拉低应该是通过PC4033信号电压滤波输出电容接地来完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悬空指的是芯片引脚脱离相连焊盘工作,这里PQ4002内部导通将6脚AC_IN#拉低应该是通过PC4033信号电压滤波 ...

也是有道理  啊  , 没有ACIN  信号 也会开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是有道理  啊  , 没有ACIN  信号 也会开机 ?

ACIN  信号在各上电时序类型的机器上作用不同,具体看电路设计来决定。

网友:
思路清晰,好久没看过这么给力的帖子了!!

网友:
又是不充电的好教材。

网友:
  高手修机真精彩

网友J:
他才买的新主板为什么不返修呢,您修一个不收他费用吗

网友:
理论加实践厉害

网友:
贴子写的好,下面的评论也是高大上呀! 菜鸟膜拜了

网友:
可能是 2.5V 达到EC的工作条件了吧,,请高手解释。AC_IN#信号内EC内部上拉为高电平(将近2.5V)

网友K:
如果EC端的ACIN 为0的话 估计还是不触发 有待用验证。

网友:
多多学习,继续努力。

网友:
哎,太难了我的等级还不够

网友:
看了帖子,两个疑问,双MOS管怎么会掉了,没有适配器检测信号,EC的条件少了,也能工作?

网友L:
我现在就弄不明白一个问题,到底ec的待机条件,acin为底还是为高才正常?

网友:
黄版主果然好实力,不论什么问题都修的那么轻松

网友:
掉件的话,一般都看的到,有图纸就好

网友M:
饼哥,现在远程有没有讲现在最新的充电电路呀。

网友:
很详细,LZ分析的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老师意思是适配器检测不到不一定导致不开机。
这个可以认可的。广达有些认不到适配器也能开机点亮~

关键他是纬创的啊  也可以么?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是新型主板吗?没遇到过这输出适配器检测信号的

网友N:
黄老师善于总结,正如:论语所言:学而不学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网友:
学习了!有上一课。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扎实啊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学无止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饼哥,现在远程有没有讲现在最新的充电电路呀。

我来替饼哥回答,远程课里面会讲新的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N:
黄老师善于总结,正如:论语所言:学而不学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就弄不明白一个问题,到底ec的待机条件,acin为底还是为高才正常?

带“#”号的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他才买的新主板为什么不返修呢,您修一个不收他费用吗

他返不返修  那是他跟网店商家的事,我修板肯定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EC端的ACIN 为0的话 估计还是不触发 有待用验证。

这个ACIN#本身就是低电平有效,这还用验证?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单用适配器正常能证明前面保护隔离MOS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这里机器不充电问题出在保护隔离公共端到电池 ...

尽胡扯。。。黄老师明明都说是适配器检测信号问题。。。。。

网友:
单用适配器的时候有没有量AC_IN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思路维修 赞个

网友:
这零件也会掉啊,不会有人修过吧

网友:
好详细的帖子。时间长了没怎么修板子都忘了这些芯片工作步骤

网友:
最近我也修了好几台acin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还没有维修过,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注意看,但是真的能进系统

很多问题的出现工程师都没有办法预测到  ,我们做维修的哪有这个资格去更改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得经常看帖  慢慢总结和学习啊

网友:
少件?这是怎么造成的呢?那个同行不知道少件?

网友:
走过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不是BIOS编写者的问题呢,应该是个例吧,上次有机器南桥没RSMRST,不触发,但内存供电都有了

网友:
什么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前几天修到一个rsmrst#只有0.5v一样开机进系统。。。就是用用掉电,掉电还能继续触发!放在我这超过半个月了,老机器硬盘又有点坏道,所以一直都不想搞!后来客户老是催,就拆下来搞搞,发现不触发了,后来才发现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吗的,如果不是他突然不触发了,我估计就修不好了!

网友:
黄哥威武、、、、

网友:
修好收钱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真是不明白为什么用适配器能开机

网友P:
黄老师,我有台Z400,电池进系统充电10秒左右就不充电了,换过电池,测试过充电电路相关条件,换过充电芯片,换过场管,换过EC,刷过程序还是一样

网友:
黄老师的贴就是经典   顶你黄老师

网友:
呵呵 楼主好细心哦 类似这样问题我就遇上一个 这样加入精华 主要是你分析的好哦

网友:
怎么不见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P:
黄老师,我有台Z400,电池进系统充电10秒左右就不充电了,换过电池,测试过充电电路相关条件,换过充电芯片 ...

你电池本身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EC检测不到适配器,适配器又把电池隔离管给截止了 。导致同时插入时不能用。

小潘没认真看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你看错了吧,不充电是没有适配器信号,没认到适配器怎么充电?而且充电信号也因为没有那个管子而不起 ...

恩,这兄弟解释的挺清楚,不充电就是那管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老师意思是适配器检测不到不一定导致不开机。
这个可以认可的。广达有些认不到适配器也能开机点亮~

HP的机器有

网友:
挖,版主真是不愧是大师级别,这个在你看来也是简单,对于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大难度的,看来还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挺不错的,理论挺厉害

网友:
小黄还是这么厉害  顶了

网友:
厉害,好想去迅维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电池本身可能有问题

售后拿了一个电池,淘宝买了两个都一样,,,后来直接换板了

网友:
黄老师发些逻辑相反 相与的信号来看看

网友:
有时候久了都会忘了它们的逻辑关系了

网友:
谁有做这方面的总结

网友:
师傅引进门,修行在各人。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你看错了吧,不充电是没有适配器信号,没认到适配器怎么充电?而且充电信号也因为没有那个管子而不起 ...

小林子、你跟重出江湖的黄晓明大神说那些干嘛、说不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尽胡扯。。。黄老师明明都说是适配器检测信号问题。。。。。

黄晓明大神向来都是神回复

网友:
问题是很简单 但是能快速修到这上面就不简单了

网友:
楼主那里找来的双MOS管,一样的版啊?

网友:
来学习了 原来是这么修好的 受教了

网友:
想知道楼主是一上来就肉眼看到这个芯片没有的,还是查过之后发现的

网友:
新买的板子还会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 赞一个

网友:
哥 我的分不够 呵呵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黄老师出贴必属精品啊,又长知识了

网友:
学习了 多谢分享 经典

网友:
CHG_ON# 低电平有效,要充电的时候,这个信号应该是低电平吧

网友:
你这是什么技术,太牛了....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快速阅读帖子时还以为单用适配器ACIN#为高电平可以开机,后来在看第二遍时才知道自己理解错了。。看帖还需要细心体会啊

网友:
高手出招秒杀。牛

网友:
老师 就是老师

网友:
真是个高手哟

网友:
凡事都没绝对啊!只知道ACIN是检测信号,是EC条件之一。

网友:
啊啊 怎么是六个脚的mos管啊啊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能过来,没acin 也能单用适配器

网友:
黄大师果然够黄,牛逼

网友:
我修好多都是CPU供电出不来,都要换了一套,就是出不来,好烦

网友:
理论需要实践去验证

网友:
到底那个管子怎么没有的呢

网友:
这卖板的人也太坑了吧

网友:
顶,不愧是精华帖啊

网友:
黄老师发帖多多,看来是即当老师,又挣外块呀!

网友:
有时候故障真的男啊我才修几个月

网友:
真厉害,给我碰到真不知道怎么来了!

网友:
我也发现了,吗的当时刚好也是不触发的,我以为修好ACIN就可以了,但是修好触发以后还是没ACIN,理论上说ACIN没3.3是不触发的啊

网友:
是不是有的版没有适配器检测信号不开机的?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E1-531的机器,也 是不充电的.这个客户比较倒霉,主板和电池都坏了.刚开始没发现,换了三四个电池都不行,又在那里修了几天的主板.最后直接发到一个卖板的同行那里去测试,说是主板和电池都有问题.换了主板和电池充电问题是解决 了,但还有一个小问题是拔掉充电器后充电指示灯还是一直亮着,而且系统里面也一直显示正在充电,这个问题不知道LZ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
很详细啊,学习

网友:
嗯,思路挺不错的

黄鑫船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明白,每次遇到不充电都是晕啊

网友:
黄老师威武。

黄鑫船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