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4):
新手求助怎么用烧鸡大法啊 今天买了个可调电源 拿起12V短路的主板 一头接ATX 12V 一头接地 电压调到5V 电流设置成1A 接起来 电压有了 电流 为什么显示的还是0 这样就是在烧鸡了吗?
主板
求助

网友:
怎么使用烧鸡大法啊 怎么没人评论啊

网友:
说实话,烧机大法,有些情况可用,有些情况是绝不能用的。还是要将故障缩到一定的范围,烧得不好就成烧鸡了。

网友:
确定电源是好的吗,或接地找好了吗?

网友:
用12V烧,电流由小到大。

网友:
看下你要烧的电路尽量缩小范围,如果是5V短路了,你用不超过5V的电压去烧那个地方,正极接5V短路点,负极接地线,千万不要用超过5V的电压去烧,不然整个电路都要完蛋。

网友:
貌似烧鸡法只适用于公共端吧。 正极接短路极。负极接地。 你摸导线感觉热量。 热了证明在烧了。 电流挑最大{5A} 接着慢慢调电压。慢慢摸。 请问我这样说对不,有人指正学习下不。

网友:
大神出招,如何烧法最安全有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