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数据维修,菜鸟维修经验,顺便求数据!

楼主(2014-11-04):
前两天给用户换了一个ddr2内存,坏的放在桌子上,是ramsta/2g800D2U-6400台式机内存!今天没事干用金手指擦擦用AMD主板试试,再次确认没有烧毁的痕迹!但就是不启动!突发奇想,给内存写个程序!可是存储器太小了跳跳座都卡不上,于是找个烧了金手指的1g内存,拆下24l02存储器换上,试机……居然启动了!进系统一切正常,遗憾的是只显示1g内存!!!可以算是修好一半了!在此网站能找到内存数据吗?

网友A:
内存都可以修的吗?换个数据存储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数据怎么来?哪里有下载的?

网友:
找内存读一个出来再写进去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都可以修的吗?换个数据存储器就可以了?

听说内存不正常关机也会引起数据丢失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听说内存不正常关机也会引起数据丢失的

找同型号内存读出来再写进去就好了,可以自己制作一个读内存的座。

网友E:
找同型号是一种法子,也可修改下你哪个1G的ROM,改成2G再刷进就行了。可上网查下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同型号内存读出来再写进去就好了,可以自己制作一个读内存的座。

这个读内存的座具体用到什么材料?做好后用什么程序读出来?有没有专用的读内存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同型号是一种法子,也可修改下你哪个1G的ROM,改成2G再刷进就行了。可上网查下方法。

1G的ROM,可以这样理解吗:将这个1G的程序读出来后,用程序修改这个ROM程序?

网友:
LZ用什么编程器啊,有没既便宜又通用的呀

网友:
是的如找不到可用的2GROM,可修改1G的ROM刷进内存,内存的ROM都很小,一般都是论K的,如50K以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怎么来?哪里有下载的?

找一个同型号的内存读出来数据,然后再烧录

网友:
  你在那儿下的成序?????

网友:
好多内存当废条条丢垃圾堆了  下次找个试试

网友:
内存还能这样玩

网友:
最好用内存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我是修电视的,我用24/25编程器,但由于现在24存储器太小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拆旧条子烧金手指的的换上!

网友:
这样也行!!!以后如遇到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