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保存coms不触发

楼主(2014-11-04):
可以触发一切正常,保存coms不触发,放电又可以触发

网友:
刷BIOS,换桥了

网友:
程序是否有错,要不就是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帮你顶,没思路

网友:
奇怪的问题!估计就是程序问题了,刷个bios,希望看见结果!

网友:
CMOS池旁有两个二极,其中一个二极管坏了吧,好久以前修过这个故障,你试试

网友:
才下RTC电路有没有坏      再刷下bios    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直接刷个bios.

网友:
有没有查看过或排除过问题?你一有问题就发帖,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